您是第4689641位成功穿越者
[电源] 拿TP4056充电板做个极性实验

楼主(2020-02-09):
论坛里都说4056正负极接反必烧。但是不知道烧过是什么样的?充电和正常有什么区别?上图。
TC4056A
正常的输入输出
正确输入,正向输出到锂电
正确输入,反向输出到锂电
实验后,一切正常。
正确输入
反向输入  还是一切正常。
4056反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等图,会烧主控芯片的

网友A:
反接电池,再充电看看呢

网友:
看看,tp4056与tp4056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电池,再充电看看呢

第6张图就是电池反接充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结果

结果就是没烧掉。

网友:
4056的生产厂家很多,有的反接会烧,有的不会,就这么回事

网友C:
有几次,都是正负极放反了,然后马上一股味,最后输出都是5V,充坏了两个电池。之后知道了,不用这个给老婆充电了。

网友:
TC4056反接不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次,都是正负极放反了,然后马上一股味,最后输出都是5V,充坏了两个电池。之后知道了,不用这个给老婆 ...

谢谢,原来烧掉后输出也是5V,下次使用时用表测一下。

网友:
烧掉也就5V多点,电池还能给压下点来,如果不空载测输出,真不知道

网友:
早期TP4056充电板接反必烧,现在有的带反接保护,极性识别功能,重新接好后还可以继续充电。
楼主测试用的这款TC4056A芯片的充电板,有的批次带反接保护功能,楼主这款貌似带极性识别功能。手头有块带接反保护功能的,接反指示灯灭,重新接好后还可以继续充电。

网友:
刚试了4056A和4056E都坏了

网友:
买了几个4056x来替换试试,大家谨慎尝试

网友:
优信买的tp4056x替换坏的,成功通过反接实验,反接后两个灯都不亮 不发热 没味道,接对后正常充电

网友:
我也接反过,把电池冲坏了

网友:
反接没烧,接对正常充电,转灯4.14v

网友:
手头都是405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