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台面孔大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0-02-09):
家里的樱花JZT-2-H燃气灶已经用了近20年了,要修的话配件早已淘汰了。现在想换个新的。老的燃气灶尺寸是:736*426*117,挖孔尺寸:713*403 R59。现在新的燃气灶挖孔尺寸大都是:630*330左右,台面也大都是720*400的。想问问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
做大理石的知道,给钱就干

网友:
台面孔和燃气灶面板一般有5-10厘米的差距,应该可以安上,孔大可能会移动,可以用东西顶住燃气灶就行了

网友:
用角铁做个框就可以了吧

网友:
加多块石板嘛

网友:
搞一块挖空的白钢板垫在中间吧,
高度增加不会太明显,
对进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外观上,也可以上个色啥的,
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下耐热和耐油问题的

网友:
想好看就弄块合适的台面挖好合适孔嵌套进去

网友:
面板能 遮住就不用改,孔的边缘加东西填满别移动就行,如果面板遮不住孔就加框沉入,成本就比较高了,建议买个面板比孔大的煤气灶

网友:
给新灶加个框,落在旧灶台上。

2mm不锈钢板,卖这个的市场都有激光切割机。或者画个图,找某宝商家。

找卖石材的,做个石头框。

网友:
记得有人有你类似的情况,去淘宝订做不锈钢转接框,最后完美解决。

网友:
角铁做个框放里面就好了,角铁下面要贴减震胶

网友:
淘一下,找老款的买。

网友:
大理石有做修补的工具的,给你粘一下就好了。如果新的可以盖上那就边上上点胶就行了

网友:
四条钢板让人焊上,把钢板放到台面上,炉子架到钢板上啊

网友:
老板37B2,开孔703X403,大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