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十几个小时终于做好了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20-02-09):
一是闲,二是捡了很多垃圾不能再浪费了。
除了人工,其它都是捡了闲置N年的垃圾。变压器,电源线,开关大概是半年前捡的微波炉拆的,铁板,拉手,螺丝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捡的麻将机拆的,还有些小零件放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开始没经验,次级拆下来后把漏磁铁芯也给装上了,结果点不上,焊点还发黑,查了下别人的才重新返工,直径4毫米的多芯线上了4并,拆皮重新包了纤维胶带和绝缘胶带,次级周围用木料包纤维胶带固定线圈。出线用2个捡的应该是装镜子的五金件固定,随便用扎带绑一下。

本来开关装在外侧(图一),后来想想放内侧稍微安全一点。因为都是用的接插线,所经换起来很方便,都是以前拆垃圾积累的。电焊机没在身边,没法焊接,用麻将机上拆的一个铁板配合原变压器底座打孔,用4个螺丝拉紧固定,效果不会比电焊差。

针头座是捡的电表里面拆的铜连接器,配合装电脑主板用的铜六角螺丝底座,连拧带焊确保接触电阻最小。固定焊针的也是六角螺丝底座,只是这个是铜镀镍的。焊针实在是找不到,就用1.5平方的电线先用着。黑色的把手也是麻将机上拆的零件,扎带绑定,距离正好。
这是焊接效果,三角形的是旧硬盘磁头前部的弹片,不知道多厚。做好后才发现这个只能焊薄金属片。

现在就差电池和镍带了,哪位坛友有多余的可以捐助一下。

网友A:
这样离点焊机还远着

网友B:
这个接触电阻够小的。

网友C:
我的做完了,还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触电阻够小的。

也不小,因为焊针座和出线没有上锡,只是压紧一下,焊电脑电源外壳针座都有点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完了,还没怎么用过

做它,只是为了不浪费捡的垃圾。

网友D:
镍带9.9包邮很多的,焊针就是贵了点,电池咸鱼吧,几块钱甚至论公斤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带9.9包邮很多的,焊针就是贵了点,电池咸鱼吧,几块钱甚至论公斤卖的

捡过几个尖头黄铜螺丝,但是太粗了,放不进去,懒得磨。

网友:
流弊克拉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离点焊机还远着

小孩玩橡皮泥嘛,你要多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孩玩橡皮泥嘛,你要多理解

橡皮泥你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泥你有吗?

孩子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离点焊机还远着

国产车和BBA还是有差距,这还是要承认地。

网友F:
不用开关试试,直接人肉计时系统,一压一提,接触在0.1秒内。但时间长了,初级会热。正经的要控制板。可用4017制,见老站搜4017。我原用时间继电器改,后用4017。没啥区别。次级接触电阻尽量小,手压力也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开关试试,直接人肉计时系统,一压一提,接触在0.1秒内。但时间长了,初级会热。正经的要控制板。可用4 ...

那个是触点开关。

网友:
楼主复习功课,大家看过就好。

网友G:
次级线圈圈数有点少吧

网友H:
能发个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次级线圈圈数有点少吧

电压2.1V,足够一般情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发个电路图吗?

没电路图啊,很简单的,市电进来接个触点开关再接到变压器初级,次级直接到焊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