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型灯管,电子和电感的到底啥区别?

楼主(2020-02-09):
看到架子上有几个H型灯管,是当年给妹妹的台灯换的时候多买的,反正要换也是到我这里来换,所以多余的也没给妹妹。她的台灯是电子的,买的这些都是电子的灯管。

最近空下来,想到自己有个电感的台灯,灯管坏了,反正有其他台灯在用,一直想等买东西时一起买,省个邮费,结果都几年了,还没买上。

最近躲家里没事做,看到灯管,想着能不能移花接木,把电子的灯管改成电感的。
拆开看看区别。

这是电子的

这是电感的

两个电容也相差不多

于是把旧的电感的启辉灯泡拆下,换到电子的灯管中。
发现闪了一下不亮,换电容也没用。
估计是启辉灯泡坏了,没成功。

早知道当年买的时候应该买电感型的,现在只要拆下启辉部件就能成功。

各位老鸟指点一下:
我改造不成功,是不是因为那个启辉件坏了造成的?
如果电感型的改电子的,是我想的那样,去掉就行吗?

网友:
电子的里面是一个电容;电感的里面是一个机械启辉器;厂家为了让他们兼容,就装一个启辉器并一个电容,刚好电容还能给启辉器消火花。
电感整流器留启辉器灯泡;电子镇流器留电容即可。

没什么玄乎;你试用不行;可能要怀疑本身镇流器电路有问题,或者电路接法有差异:比如那种镇流器主板带电容的,也就是输出线是4根的,输出线一旦配线错了就无法点亮。

网友:
楼主可以去掉电感和电容直接在通电后短接一瞬间,见到灯丝发红放开短接,灯管应该亮起来,注意绝缘不要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按楼上们说的办

网友:
把启辉器拆了,引两根线出来接个复位开关,开灯时按下复位开关短接,然后放开,正常是可以启动灯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