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 元作 』拆解+测试一个蓝牙播放器模块

楼主(2020-02-09):
『 元作 』拆解+测试一个蓝牙播放器模块
外观

拆开

蓝牙适配器

上家改过接线 。

加个内存卡,接个喇叭测试一下。

拨动开关 ,多次测试,喇叭有哧哧的声音 ,不播放音乐,死——刑

丢掉垃圾堆里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好惨,只能拆充电芯片了

网友:
晶振问题,我有个同款,开机就沙沙声,就是以前雪花电视机没信号的声音。换了晶振正常

网友:
刚修好一个,是垃圾,音质渣的实在不行。

网友:
这应该叫插卡播放器,哪里有蓝牙有关系,它可以播放TF卡,十有八九是卡槽接触不良,给电有动静,坏的可能性很低。
你的接线就是错的,本来的电池接点,被你接到了喇叭上了,还用外面优盘口供电,这是要火烧喇叭呀。

网友:
外壳遭受了什么~

网友:
单声道,捡了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惨,只能拆充电芯片了

没有啊,哈哈

网友:
spk是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哈哈

好穷好穷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个吃灰的货。。。。。。

网友:
没啥可利用的

网友:
修好可以做随身听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吃灰中

网友:
要是利用外接电源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啦,电源接差就不会亮灯,换过来也许就正常啦,U口供电掩盖啦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能不能改出立体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