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拆DELL pp12s 维修犯低级错误接错正负极 供电故障维修失败无奈

楼主(2020-02-09):
过年前几天入了台旧本子, 型号是dell pp12s

其他都好,就是没有电源适配器。

我想起了以前手里有根拆机线,还带指示灯的,就找了个华硕电源适配器19V的想代用,我用过的笔记本几乎都是华硕,闲置好几个适配器。

DELL插头有三根线啊,我当时脑袋一热以为就是那根指示灯的,不接了,
看着原插头都是中心正极,然后边看娃聊天边焊线的就接上,也没检查,美滋滋一通电,啪嗒一声一股焦味儿……

赶紧拆机……

大卸八块把主板挖出来看到焦了个 L43 标识的贴片,

赶紧检查线路发现,19V正负接反了!!! 真是大意了……

不死心,啥L43电阻吗,保险吧,刮刮焊盘短接就好了,

说干就干,美滋滋再上电……………………呕啊,开机了,开机了!
………………开机过程正在加载,扑哧(我配音),又熄火了?啥,主板电源部分好像发烫,赶紧断电!

这回得仔细检查检索,原来DELL电源插头是这样的:
     圆头外壁        负

     圆头内壁        正
     中心针          信号

很显然,我还是接错了,把中针接到 正极了……
……一番检查似乎这回没烧坏啥,但是没法子接了。

这回得老老实实在咸鱼找了一番,省内顺丰买了个戴尔电源适配器,话说当前肺言之下买东西太难了……

啥,次日达真快,赶紧各种消毒,擦干表面上电!
这回通电一按开机终于有反应了!!!
俺真棒!!!
俺真棒!!!
      真棒!!!
          棒!!!
            俺!!!

…… 还没数到5s就熄火了(电源指示灯熄火了)…… 反复如此,
测量主板电源插座电压,

             单测电源适配器空载                            电源插上主板
     1.圆头外壁 --19.5v--  圆头内壁                           圆头外壁  --18.8v--  圆头内壁

     2.圆头外壁 --0v--  中心针                                      圆头外壁  --0v--  中心针
     3.圆头内壁 --9.55v--  中心针                                  圆头内壁  --3v--  中心针

呃,
至此,悔恨于自己学业不精,术业无专攻……

主板电源插座部分

主板电源插座部分 另一面

现在接公司通知,回去上班日期待通知,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宅家里……
我这个……

稍后再补图,请指点迷津,掩面~~~

网友A:
DELL有个信号的,没信号只能开机,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有个信号的,没信号只能开机,不充电

现在,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
DELL HP 的电源适配器,好多都有信号针的,要细看铭牌上的正负极和信号线,接错就是烧机了

网友:
戴尔那个中间的针就是信号,好像是3.3v

网友:
电源线随便接的是英雄。

网友B:
电源不要随便捅,会冒烟的。
找浙江吴彦祖帮你修

网友:
弄出3根线的也是奇葩........看主板造型这种电脑该换新的了

网友:
挂咸鱼卖可能还没有你折腾几回买配件费的时间金银细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要随便捅,会冒烟的。
找浙江吴彦祖帮你修

哈哈哈哈哈哈,和我以前一同事长的有点像的

网友:
估计是把信号线那路给搞短路了吧,顺着线路测下看看,换我是不碰这种机器,找个电源就要半天

网友:
呵呵,过分自信惹的话,乱搞坏了,还以为自己能修好,居然还上网买电源,哈哈,这下是坑越掉越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要随便捅,会冒烟的。
找浙江吴彦祖帮你修

这是什么梗呀?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
硬盘电源接厝了,芯片直接挂了,刚好有个同型号板子,换上bios好了。

网友:
随便接电脑电源的人是真英雄
你以为是路由器的插孔啊?

网友:
涨知识了,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
脚熏啊,脚熏,楼主节哀顺变别再扩大故障范围了

网友:
我看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250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故障 那个250直接把电源适配器输入输出直通 你这是220伏电和那个适配器输出的那个插线 直接通过线接到了笔记本电脑里 直接用220给笔记本充电和供电 一插电插电光的话 噗呲地话就一股烟 然后多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要随便捅,会冒烟的。
找浙江吴彦祖帮你修

浙江吴彦祖听说他摸一下机器起步价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