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装路由器 加个天线加大AP接收范围

楼主(2020-02-09):
加个天线加大AP接收范围,下载速度明显提升,效果不错。

网友A:
有什么用,垃圾路由连个功放都没有,而且天线不匹配信号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垃圾路由连个功放都没有,而且天线不匹配信号更差

别这么说,应该欢迎入坑

网友:
这天线设计原理是什么

网友B:
这个340G有点高配,9331不如改成16+64刷极1,无线速率达到150M,你改这天线应该是用来做中继,告诉你,改了后你会发现新世界!下面是我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40G有点高配,9331不如改成16+64刷极1,无线速率达到150M,你改这天线应该是用来做中继,告诉你,改了后 ...

是的,朋友就是用做中继,信号有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垃圾路由连个功放都没有,而且天线不匹配信号更差

用做中继,信号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40G有点高配,9331不如改成16+64刷极1,无线速率达到150M,你改这天线应该是用来做中继,告诉你,改了后 ...

朋友你这个更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