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D打印机增加热床之一波N折……搞的没脾气

楼主(2020-02-09):
要从16年说起,那时候没有3D打印经验,觉得热床没什么必要,同时也觉得多一个热床的机器要贵三百有点不值,于是下单购买了3D打印机就选择了不带热床的。天气冷了就发现没有热床,打印零件变形越来越厉害,打印质量越来越不好。工作还比较忙,干脆天气凉快了就不玩3D打印。直到19年下半年后辞职回家,经常又捣鼓下3D打印,气温越来越低,打印效果越来越差,于是就动心思改造3D打印机,增加一个热床。

淘宝一顿搜索,下单购买了铝基板热床,还顺带了一个MOS扩展模块,担心打印主板功率不够。经过几天的等待,终于到货了。
比划下,看看大小。

简单的搭线测试后就焊接端子连接到打印主板,心都凉了。主板压根就不控制热床。

左检查右检查,以为线路接错了。实在找不到原因后找到曾经的店家询问,原来固件里面屏蔽了热床,就向店家询问能否提供一份带有热床的固件,店家告知保存不当,老机型的固件都丢失了。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都调整好了,不想重新编译固件。于是到处寻找备份固件的方法,找到主板生产厂家,人家说没法备份出来的,只能重新编译下载。心灰意冷的又过了几天……

想了几天,热床不就一个保温作用嘛?干嘛一定要主板控制呢,于是又在淘宝寻找温控模块。一顿操作后下单购买了一个继电器输出的温控模块。
拆掉原机的铝板,放上热床比划下,想办法固定热床,建模……出图,请好兄弟帮忙加工三个垫块。

眼看快农历新年了,家里也要忙准备各种年货什么的。正好兄弟打电话说零件做好了,问怎么给我。想想年底了,快递也要放假了,于是决定过几天去拿吧,反正要回乡下,正好顺路。转眼又是几天过去了到乡下回来后拿了零件,当天晚上就是立马将零件和热床装起来,好兄弟还给我配了螺丝,太给力了。装出来很完美……只是模块暂时掉在外面,像个尾巴一样。
先用着把,赶紧打印一个试下热床效果。

有了热床还是很不错的,不用PVP胶也不担心翘边。

拖着个尾巴不爽,开拆……

移动主板,让个模块的空间。

按键在里面不好操作,又将按键移出来。买模块的时候就顺带买了两个按钮板。

打印个壳子罩起来。正好斜着可以看到屏幕。

热床总算是固定好了,但是呢没有使用原来的DC口,临时甩了一根线出来,
而且打印还要两个电源,决定要整合一下。机身上增加开孔,保留原有DC口,
DC口接入电源时不能使用热床,使用5.08的面板端子时可以使用热床。

开干,准备贴纸钻孔。热床功能解决了,打洞就是小事了。
一比一打印,贴在机器上。

扶着电钻,钻……打洞很来劲。

数分钟后……打成筛子了。

撕掉贴纸,担心休整会有偏移,两侧的固定孔就还没钻。

拿出斜口钳,剪…剪…剪…

怎么形容呢,啃出来的……

拿出我的什锦锉刀,使用那初级钳工的水准

锉了十分钟后,比划钻固定孔。

自认为效果还可以把。

攻丝,悠着点,别把丝锥撇断了。

这样锁上还是挺漂亮的。

接下来就是弄里面的线了。黑色套管里面包了个大的二极管,来实现前面说到的功能。
5.08端子的正极通过二极管流向打印机主板,而DC口的正极直接连到主板,这样就能实现DC口上电而热床不工作。

大致原理示意

焊接完测试,功能正常,但是……二极管发热啊!心里再次拔凉拔凉啊……

很不甘心啊,千辛万苦的开洞,洞都是纯手工的,难道被一个二极管难倒,决定用个继电器模块,找出玩激光雕刻的继电器模块。计划从温控模块上取电,有点担心电流不够。一顿资料查询,放心了,温控模块选用的1509-5.0的IC,最大可以5V2A,。又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打洞固定继电器模块,重新接线,终于可以了。

增加继电器模块的原理示意。

温控模块厂家用料舍得哈,就一个屏、单片机、继电器整一个这么大的IC。正好找出5V给选择继电器使用。
终于不用担心发热了……

弄好后通电第一件事情,先找平。

两个电源连上的效果。

弄好后的整体效果,现在一个电源就好了。

没忍住打印了几个不同版本零件,最右边这个用了三年了,可以下岗了。

本文完,整个热床,搞得一点脾气都没了。中间也好多图片没拍到,是在没心思啊。
求各位的M安慰一下。

鼠年,打印几只老鼠。都是网上下载的模型。

网友:
牛啊,早早的就接触3D打印机

网友A:
不错,有3D打印方便多了

网友B:
这个支持一次!!

网友:
tb上搜“理想二极管模块”你会发现新世界

网友:
热床肯定不能省啊,PLA还好点,ABS根本没法打了。

网友C:
这种三角洲的说调整麻烦,一直没下手,直到单位买了自己也省得花钱了,反正家里也没什么要打印的,还不怕噪音麻烦了。

网友D:
没看懂?为什么要用二极管呢?
看你温控模块上有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加热!?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噼啪的会受得了?
如果只用PLA。可以买那种打印机平台垫,粘的不是一般的牢。我的热床是24V的,电源是12V的,想改一改,但是怕调平麻烦,楼主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三角洲的说调整麻烦,一直没下手,直到单位买了自己也省得花钱了,反正家里也没什么要打印的,还不怕噪 ...
我这个是Repetier的固件,自带调平功能。当然咯这个调平效果一般。
机器调试都麻烦,怕麻烦就买商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为什么要用二极管呢?
看你温控模块上有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加热!?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噼啪的会受 ...

我是强迫症,两个电源二选一。DC口的电源功率小,不让通到热床上,所以想用个二极管来隔断,结果失败了。

温控是继电器的,这个继电器其实声音很小,启动也不频繁的。

我之前是用PVP胶,但是热胀冷缩厉害,会翘边。打印较高的模型时能翘好几毫米。热床理论上就是发热丝,电压高就电流小,电压低就电流大。你看看热床的说明很多热床是支持双电压的,但功率一定要够。如果机器要使用24V的话就要看主板和电机驱动是否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3D打印方便多了

确实挺方便的,特别喜欢小制作的就更加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一次!!

谢谢支持!共同学习!

网友:
你这个是啥牌子的3D打印机呢

网友E:
ABS材料我从买机器到现在都快2年了,从来都没有成功的打印出来过,有热床也没有什么用,真烦!!所以我一直用的都是PLA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强迫症,两个电源二选一。DC口的电源功率小,不让通到热床上,所以想用个二极管来隔断,结果失败了。 ...

我的是单24V的,想改也简单把走线切开重新脸就好,但是现在已经安装上了,再拆还要重新调平怕麻烦。就没整。现在用PLA打印买一个3D打印用的垫子,冷床打印无压力,就是打印ABS就要调到70度现在24V热床用12V电压,最高升温到60度左右,但是那要好久!在纠结要不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ABS材料我从买机器到现在都快2年了,从来都没有成功的打印出来过,有热床也没有什么用,真烦!!所以我一直 ...

热床真的很有用!防翘边,ABS打印热床最低要70度,没有热床肯定打不出来

网友F:
arduino基础的固件?这个打开热床功能应该不太难吧。。。我的打印机厂家给过来的固件Y方向都反了还得自己修改。。。

网友:
开源的固件应该不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duino基础的固件?这个打开热床功能应该不太难吧。。。我的打印机厂家给过来的固件Y方向都反了还得自己修 ...

厂家也没给我提供固件,主要是我没办法备份,所以不太想动固件。电机方向反了的话调整电机接线也是可以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