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祖父的充电器,1974年制作的充电器?

楼主(2020-02-09):
现在外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太快,故宅家收拾。翻出来了个祖父的充电器,当年在无线电场制作出来的,纯手工制造。

当时的充电器很简陋

拆开外罩,露出变压器和电容,还有一个led(当时led不便宜的)

拆除电容,电容脚原先腐蚀断了

接脚,还有容量,当时电容质量真好

拆除电极,露出整流二极管

当时整理二极管就滴胶封装

发光二极管也没失效

拆除变压器

可见是个多次级的变压器

最后元器件合影

完,1974年制作的充电器。

网友:
现在的二极管去掉外面的塑料貌似里面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这设备有点老啊。

网友:
74年干这工作的 是现在工程师级别的

网友:
双cQ铁变压器

网友:
1974年有LED管?

网友A:
大电容上应该有生产日期。

网友:
74年有led吗?

网友B:
led的引脚生锈了,不像74年的,LED早期的引脚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上应该有生产日期。

电容上生产日期是74年,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充电器是74年制造的

网友:
200u电容测出300多,有问题,可能已坏。修复它传给孙子

网友:
红光LED 1962年在美国被发明

网友:
我们家第一个红色LED还是8X年老爷子从某录音机上拆的,
那二极管叫硅粒子,不是滴胶工艺哦,这种封装老了很容易缺胳膊少腿
红色的屏的测试仪不错

网友:
纯手工打造,老古董了。不过发光二极管那时在国内好像还见不到,况且是方头的。估计是后来加上去的。既然拆了就应该修旧如旧地把它修复好。留着也是对爷爷的一个念想。

网友C:
这个是充什么电池的?

网友:
这种二极管是早期国产玻璃钝封二极管,多用于高速二极管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引脚生锈了,不像74年的,LED早期的引脚是铜的

那不是生锈,是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充什么电池的?

以前的镍电池

网友:
修好接着用多好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