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P1008打印机清洁大保健

楼主(2020-02-09):
今年是个特殊的一年。都不能出门,在家憋的难受,没事儿就想着给我那打印了5万多张的惠普P1008做个简单的清洁。

工具亮个相!古语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机器放在面前,先上下前后左右翻看寻找拆解点,发现想拆此机必须先拆下前面板。先掏出硒鼓

经过仔细观察前面板,发现想拆下前面板需从打印机底部撬开两个卡扣。

两边的外壳也是先从后面拆解

拆开外壳发现了那个损坏了的轻触式按键,他们对应的位置。

闲话少说,直接换~!

既然动了烙铁,那不如直接把下面的电路板也拿掉看一下电源部分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给他们补焊一下。

经过仔细观察,惠普这款打印机没有虚焊的地方(至少这台我没有发现有虚焊的位置),感觉做工还挺不错。接下来拆定影组件

拆搓纸轮!

搓纸轮是从红圈中往两边拨,搓纸轮就会蹦出来。上图!

暂时就写这么多吧。因为一个人又拆机又拍照既没有做最彻底的拆机也没有更多更详细的图片。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A:
HP1020的拆解和这个相似吗?
我也想给它做个大保健。

网友B:
1020和1008结构差不多,可以拆开大保健一下,你既然都拆了搓纸轮,不如用水直接洗干净搓纸轮在上上去,定影组件拆卸比较麻烦,把上硒鼓位置用湿毛巾擦干净漏掉的粉擦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检查一下进纸离合器呗,那玩意容易粘连,一旦粘连,打一张就出几张纸,很容易卡纸

网友C:
拆机留照就是个学问。

网友D:
1020好拆,换的最多的就是2900和3500的定影膜,3500的总TM坏,都换烦了,机器也五六年了,就是对付用。

网友E:
这个系列进纸离合器容易出问题,造成粘连,这个应该看一下。清理干净,贴上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1020的拆解和这个相似吗?
我也想给它做个大保健。

我没有1020,你可以上图我们一块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0和1008结构差不多,可以拆开大保健一下,你既然都拆了搓纸轮,不如用水直接洗干净搓纸轮在上上去,定影 ...

用水洗了还换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检查一下进纸离合器呗,那玩意容易粘连,一旦粘连,打一张就出几张纸,很容易卡纸 ...

进纸离合器年前拆开看过,这次就没拆,所以也没有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留照就是个学问。

谢谢。拆机没有图片。大家很多时候是学不会的,所以必须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20好拆,换的最多的就是2900和3500的定影膜,3500的总TM坏,都换烦了,机器也五六年了,就是对付用。 ...

我没有彻底的拆定影膜。家里没有任何配件,怕拆坏就没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列进纸离合器容易出问题,造成粘连,这个应该看一下。清理干净,贴上胶带。 ...

是的,您说的很对。进纸离合器年前我先拆开搞过。这次就没有动。应该再拆一下配上图让大家看看,是我想的不够周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检查一下进纸离合器呗,那玩意容易粘连,一旦粘连,打一张就出几张纸,很容易卡纸 ...

对的,离合器上面有个黑色的海绵,时间长了老化后会变得粘粘的,导致离合器吸合后会粘住,打印机就会一直进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