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宝充电座掉了,板子烙铁不好用焊糊了,想飞线焊哪里?

楼主(2020-02-09):
在家呆着真没意思!,有达人请帮忙!

网友A:
焊盘都掉了,插座要经常插拔,你飞上线也受不了力,报废留着拆件吧,实在舍不得就用母座焊个尾巴外接出来,就是太难看

网友:
你这。。。淘宝买个板子吧

网友B:
先把两根电线飞线接出来,在吧插口用胶水固定在pcb上,接下来焊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两根电线飞线接出来,在吧插口用胶水固定在pcb上,接下来焊输出线

铁子,能给标识出来吗!如何焊接,如何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掉了,插座要经常插拔,你飞上线也受不了力,报废留着拆件吧,实在舍不得就用母座焊个尾巴外接出来, ...

我就是为了能让他通电,飞线就不插拔了!我当手电电池充电器使用,如果大侠会的话,请帮忙在照片中标识出来焊接位置!谢谢!

楼主:
大侠们我看了!一楼的大侠应该看明白如何焊接了!请在照片中标识出来!本人菜鸟一枚!请详细标识!
二楼的客官!我就是为了当手电充电器使用!不当充电宝了!
三楼的大侠也应该看明白了!也烦劳在照片中详细标识下!不胜感激!

网友:
先查线,找到正极线能焊接的地方,然后找接地线,接地焊接地方多了。

楼主:
就是找不到正负极啊!亲啊!有图给标识下吧

网友:
看上去挺好找的呀!试下旁边的电容脚上飞线……

楼主:
可以在图中标识下吗!本人新手一枚

楼主:
不会看啊!大神在图片上给标识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