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测量一个小米路由器电源功率

楼主(2020-02-09):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这段时间在家无聊简单测试一个红米redac2100路由器的电源功率

喏,就是这货,标称12v 1.5a

空载电压12.21v

0.5a负载下12.16v

1a负载下12.03v

1.5a负载下11.96v

2a负载下11.77v   超2a就保护无输出,2a下1小时测试手摸外壳温热。测试结果此电源还是比较靠谱的。

喏,就是这个路由器的原装电源,赞下这个红米路由器5g信号真的好,我老网件3800  5g信号1格的区域这个路由器直接满格,遗憾的是这个路由器没有usb口,暂时也没有可刷的固件,只适合不折腾的人

顺便上个我这里的市电电压,有点高哦,基本255v以上,注意,这是用电高峰期的电压,可想而知低峰期有多高,为此为这个事已与南方电网探讨了2次共4个电话共1个多小时,结论就是先用着,他会向领导反映,,,,,,,

应坛友要求测试了此款路由器功耗,刚启动时6w左右,拨号时5W左右,拨号稳定后4--5W之间,,,

网友:
謝謝分享  好多表。中国加油!

网友:
电压高会不会预存电费消耗的就快?

网友:
这是犯了什么错,要被惩罚用小米路由器

网友:
你是不知道过年电压低是多么痛苦

网友A:
怎么不测一下路由器的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测一下路由器的功耗呢

已更新,此路由器功耗5W左右(带7台5G设备下),

网友B:
电压高才能让表转的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才能让表转的快啊

是的,这样情况下功率就变高,电量就变大,电费就增加,给南方电网反应我也这么说,他们也承认我说的对,,,,

网友C:
开尔文夹不错。我前2天也做了一对。
真还没考虑过高压用电就多的问题。但我又想着,用电器功率没变,电压高了电流会少吧。会多耗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此路由器功耗5W左右(带7台5G设备下),

这个功耗跟K2差不多

网友D:
可惜的是没拆解图,也没看到电源逐渐假负载时,电压电流曲线图分析电源稳压精度。我觉得应该配QC3电源加触发器和type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情况下功率就变高,电量就变大,电费就增加,给南方电网反应我也这么说,他们也承认我说的对, ...

这个还是小事,万一烧毁设备才麻烦。。。

网友:
电压电流表能开帖讲一讲么?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尔文夹不错。我前2天也做了一对。
真还没考虑过高压用电就多的问题。但我又想着,用电器功率没变,电压高 ...

有些用电器功率会增加,用电量电费也会增加,南方电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还跟我说了一堆理论及工式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智能电表感觉比以前老式电表费电的原因,,,,,

网友:
差不多,光前猫的功率也差不多2-3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的是没拆解图,也没看到电源逐渐假负载时,电压电流曲线图分析电源稳压精度。我觉得应该配QC3电源加触 ...

貌似超声波焊接的不舍得拆,一个路由器电源没必要做那么详细的测试吧,况且也没条件设备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小事,万一烧毁设备才麻烦。。。

现在的用电器基本都有过压保护不用担心过压,只是有时候比如电磁炉烧菜时经常碰到过压保护,烧出的菜都不好吃,我还有套老式音响也经常过压保护不开机有点烦,,,

网友:
信号强,发射功率大,或者功率向平面方向压缩,当然接收灵敏度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