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4位10A电流表 最小显示数

楼主(2020-02-09):
想改造可调电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双显表好,特别是电流表,想用10A的,不知道4位10A表能不能显示MA,

看网上有个表,是这样表示的:

产品参数:
1.它具有高精度和四个数字显示。
2.工作电压:DC 4V-28V
3.工作电流:<20mA
4.显示:约0.28英寸
5.两种颜色:红蓝色和红红色
6.测量范围:DC 0-200V 0-10A
7.它是内置分流器。
8.刷新率:约1 S / 3次
9.测量精度:0.1%
10.工作温度:-10°C-65°C
11.工作压力:80kPa-106kPa
12.尺寸:约48 * 29 * 20 mm / 1.89 * 1.14 * 0.79英寸
13.电流:范围* 0.08%+两位数
14.电压:范围* 0.08%+两位数

范围* 0.08%+两位数,这种表示法不太懂,它最小能显示多少MA呢?

请高手解释一下吧,谢谢!另外请推荐一种好用的双显数字表

网友:
当然能了,必须的!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就算是满的位表示,9999毫安, 0.08%+两位数,最后的两位数还是已经误差到0.1A了,就是100毫安。

网友A:
这个的指标感觉有点不靠谱。很多表达不是很准确。
建议朋友还是买正规表头吧。
比如四个数字显示,是9999计数呢还是2000计数
准确度0.08%+两位数,这两位数是否可以理解成99个字?通常表头也就不超过3个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指标感觉有点不靠谱。很多表达不是很准确。
建议朋友还是买正规表头吧。
比如四个数字显示,是9999计 ...

用普通dvm,加分流器,有足够好的线性和灵活性供你改造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56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dvm,加分流器,有足够好的线性和灵活性供你改造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5637 ...

改一个电源要买15个表头呀。你这文章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
四个字不一定是4位,按前面0-200v的量程来看,估计是19.99最大值显示

网友B:
在用这款表,不错,100v20a 可以扩流到1000v1000A

网友:
说的应该是精度,而不是分辨率

网友C:
精度:万分之八+2位数....万分之八好理解,满量程误差8个字,也就是8mA误差。2位数就奇葩了,按字理解后2位是娱乐值,该表只能保证百分之一准。通俗讲它连10.00A都不能保证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一个电源要买15个表头呀。你这文章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15个?改电源还要什么电路?电压表并联,电流表串联
话说要是什么电源需要15个表头的话我宁可用模拟指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这款表,不错,100v20a 可以扩流到1000v1000A

这看着不是电源,是电子负载,不过都一样

网友:
估计就是最大9.999A吧,最低位没啥意义

网友:
数码管的我买过,4位数字显示的,最小显示0.001A,正好就是1ma
万分之一精度的,20块钱一个这样,红色的可能19好像?
一般的四位半万用表镇不住场子,没有五位半的表,压不住它的
18年买的,改装到固纬可调电源上去了,吃灰时间多,但是前两天拿出来玩,实测误差一个字以内,就是1ma左右的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度:万分之八+2位数....万分之八好理解,满量程误差8个字,也就是8mA误差。2位数就奇葩了,按字理解后2位 ...

应该是语文描述的不对,实际的专业术语应该是:误差0.08% ±2个字
后面那个±2个字的准确的意思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我理解是最高误差0.08%,然后最多就是末尾数字在有±2的浮动范围吧。
反正我看好多万用表说明书都是这么写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不过这个描述的肯定是千分之一精度的,精确到四位,没啥意义了,因为本身就是那水平了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那就别计较价钱,上万分之一精度的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差不多就行,数量也稍多一些,那就完全可以用这个了,毕竟精度和普通三位半万用表也差不多了,能接受的
lz看菜下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语文描述的不对,实际的专业术语应该是:误差0.08% ±2个字
后面那个±2个字的准确的意思其实我也不 ...

字是尾数固定误差,百分比是浮动误差。如本例中0.08%+2字,表示0.08%+0.02=0.1%,10A对应10mA误差,20A就是16+2=18mA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语文描述的不对,实际的专业术语应该是:误差0.08% ±2个字
后面那个±2个字的准确的意思其实我也不 ...

这个说法靠谱,楼主的需求看起来是想要1ma级精准回读,那么最好是用7135或7129表头自己改造。别的方案即使分辨率够精度也很难保证,或者成本远超7135/7129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一个电源要买15个表头呀。你这文章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我以为你说要15个表头改电源。你这表达太歧义了。
那个表头是论坛买的。其实一般电源的话7107表头足够,因为电源本身精度要求就不高,高低电压电流可以分档的,兼顾量程和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语文描述的不对,实际的专业术语应该是:误差0.08% ±2个字
后面那个±2个字的准确的意思其实我也不 ...

两个字与两位是不同的,天渊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