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只有2v电压的铅酸电池。

楼主(2020-02-09):
正月十五已过,在家继续修炼葵花宝典。
家里能折腾的东西都折腾得差不多了。
没啥好拆的,刚好看见墙角有个年前换下的电子秤电瓶,
拆开看看里面是啥情况。

电池电压只有2v左右,这玩意不叫加瓶装水,
不加还能用,一加就挂了。

里面没水,难道这就是说的免维护型。

暴力拆开,用钢锯开壳。

扒开就断了一个引脚。

一个隔舱里面有3块‘电板“

两边是负极,中间是正极。
中间正极呈现出深褐色,引脚摇摇欲坠。

白色的像棉花或者其他什么材料,吸水保湿的吧。

试试,还有一点点电压。

两块负极铅板目测完好。
出问题在正极上,
黑乎乎的东西,很软,一碰就碎。

正极板里面有个塑料骨架支撑,现在已经被腐蚀了。

还是换锂电安逸,这玩意,用着用着就没电,完全不给来个低压报警。
新换上的18650锂电感觉很好。

网友:
这东西基本放一年就玩完了

网友:
别沾手上,有瘸蚀性,拆完洗手。

网友:
铅有毒,污染环境很厉害,不能随便乱扔

网友:
最好在地上拆,拆的时候带好防护手套,里面电解液有硫酸成分。

网友:
铅酸免维护蓄电池,这个东西也是一次性的,不能加水。这是质量不错的,质量不好的隔板是玻璃,重量够,容量不够。

网友A:
正极板内的板栅,有冲压和浇涛的,这个应该是涛的,都烂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板内的板栅,有冲压和浇涛的,这个应该是涛的,都烂掉了

浇铸不是浇涛

网友:
我那天拆了个手提射灯的除了你图里的玩意 还有2层玻璃隔板

网友:
换锂电好像称东西,重量好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浇铸不是浇涛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拆得真仔细,目测还可以用,没有脱粉,玻纤隔板还挺新,加点冷开水打湿海绵就行,那不是塑料骨架,是钳钙合金板柵,上面涂的二氧化铅,负极板是纯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