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兴F612光猫的超级密码。

楼主(2020-02-09):
这半月闲的蛋疼,今天没事找找我的破光猫的超级密码。看看有何高级功能开发。

我的光猫ip是192.168.1.1,路由器是192.168.2.1.
移动宽带使用的是动态获取ip。

首先开一个cmd,然后pin
1,开个dos窗口一直ping,用如下命令
    ping 192.168.1.1 -l 128 -t

2,   再开一个dos窗口
    输入:telnet 192.168.1.1 10128
然后输入红色字部分
    账号:root
    密码:Zte521

3,输入
  sendcmd 1 DB p DevAuthInfo 获取管理员密码 用于网页登录
我的,
超级账号CMCCAdmin
超级密码CMCCAdminb2FQVPhw
还有个默认是useradmin

光猫里面有个QOS,并且还是开启状态。

光猫的信息。
这货是GPON模式
光模块电压,电流,温度等信息。

为何ipv4和ipv6同时获取。

网友:
破解光猫,一般直接用默认密码登录,保存配置文件,在用记事本打开配置文件,即可查到超级密码

网友A:
你运气好,你那儿的光猫没有关闭tel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你那儿的光猫没有关闭telnet

普通用户可以备份配置,然后复位,用hidden_version_switch.gch调整为default版本,照着备份的配置手动填写配置就好了,管理员密码都是默认的,我都是这么弄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B:
普通用户可以备份配置,然后复位,用hidden_version_switch.gch调整为default版本,照着备份的配置手动填 ...

哪里备份配置?useradmin页面里没有备份配置选项

网友:
都是技术大佬,谢谢分享

网友:
破解之后,电信公司会不会远程调整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没事干就喜欢折腾

网友:
2024了 但还是用上了

网友:
telnet有啥优势?

网友:
此方法适用电信中兴光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