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线模块PCB上的天线 分叉是有什么用途? 另求接收机 原理图

楼主(2020-02-09):
如题,
以常见的24L01为例   板子从A点引出PCB天线C ,B处的分叉是什么   难道是接收天线?

再看一些常见的模型接收机  普遍有2条天线

有知道的TX请给说说

没看到有原理图

网友A:
单支天线的形状设计知识为了匹配阻抗,适配带宽之类的用途,
以常见的倒F天线为例:

它的每一个尺寸的变化都有特定的意义:

蛇形的也一样,有各自的设计规范。

至于说多天线,那是芯片硬件支持的需要,比如2R2T,3R3T就分别需要2~3支天线。

网友B:
这个叫蛇形天线,c点通过曲流布线达到缩小天线尺寸的目的,b点是短路支路,图中有个过孔是接地的,主要是调节天线阻抗获得最佳匹配降低回波损耗,a点是馈入点。

网友:
B那里有个过孔接地吧...

一般设备没有这种设计,这里这么设计感觉是防静电怕打坏天线发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支天线的形状设计知识为了匹配阻抗,适配带宽之类的用途,
以常见的倒F天线为例:

感谢分享    很好的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蛇形天线,c点通过曲流布线达到缩小天线尺寸的目的,b点是短路支路,图中有个过孔是接地的,主要是调 ...

正想知道这些

网友C:
听说天线的设计有时候还关乎到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天线的设计有时候还关乎到玄学。

有理论计算软件,但是实际操作上,还是要多做实验。

网友:
模型的两条线一条是接受 一条是发射
一般双天线的都是有回传功能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