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尼奥动力 99款电动螺丝刀完全拆解

楼主(2020-02-09):
说起来这螺丝刀买了有两三年了,那时候没听说过什么虾牌,同类型的对手就博世GO1代,还有小米的那电动精密螺丝刀,看着这扭矩数据挺好价格又不错就买了,使用体验的话...怎么说,有可以夸的地方但槽点也绝对不少,拆机贴就不说这么多了,先拆为敬。
控制器部分,挺简陋的两块小板子,电池品牌YG1300mah,我拆下来测过足容的,就是没条件测内阻,不知道是否动力芯,开关不是无极

马达,RS-380,不知道为什么牌子,反正声音不是很好听,挺闷的

齿轮箱,一级齿轮组就把我惊了一下,我寻思着当初买的时候记得宣传是金属齿轮组吧,这怎么一级就尼龙了?是行业规则还是使用需要,有没有大手子能解释下...

(顺便吐槽,一级齿轮组的润滑脂肉眼可见的少
一级齿轮架,二级齿轮架,二级齿轮
这回倒是全金属了

外齿圈,滚珠,固定主轴用的小钢柱

简单吐槽下,这款就当下而言已经毫无竞争力,颇高的售价,同价位已经有威克士,大有,SKIL,东成等大牌围剿,用料更好功能更优,加上这款的最小扭矩挺大的,内六角卡槽公差也偏大,换档环阻力过大,不太推荐购买

尼奥动力3.6V锂电螺丝批加装TP4056充电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440

楼主:
吐槽下,刚拆没多久开关的这块小板就歇菜了,负极过去开关莫名其妙有1.4V的压降,换了MOS二极管电阻愣是没排查出问题,剩下几个小元器件实在找不到替换的了,
最后突然发现直接短接电池负极和开关前的触点,不经过MOS小板反倒没毛病了,不影响充电也不影响使用,
所以这块板到底是干嘛的...难不成是保护过放和堵转大电流之类的?

补充内容 (2020-9-13 14:40):
2020.9.12,保护板问题已修复,经换零件大法排查,DW01完好,MOS完好,更换2SC1623(即丝印L7)的两个三极管后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顺便求推荐一款淘宝能买得着的润滑脂,便宜点的那种,装回去之后齿轮摩擦的声音太难听了...

网友:
买过,不怎么好用,拧螺丝凑合。

网友:
讲真,没有虾排,现在电动螺丝刀价格还不会降

网友:
有最近卖19元包邮的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吐槽下,刚拆没多久开关的这块小板就歇菜了,负极过去开关莫名其妙有1.4V的压降,换了MOS二极管电阻愣是没 ...

就是保护板,过放,过充,过电流保护。显然是坏了,DW01也可能挂了,感觉很容易挂。

网友:
我也有一个,转速有点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改造办法

楼主(2020-09-13):
引用 网友A:
就是保护板,过放,过充,过电流保护。显然是坏了,DW01也可能挂了,感觉很容易挂。 ...

感谢指导,隔了半年有空总算把保护板问题找到了,DW01没挂,丝印L7的三极管挂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带扳机“无级”调速,带扭力设定。。。
可以啦,挺不错的了。。。锂电这么小容量,可能是动力的吧。。。充电芯片+保护电路两级充电保护,整体也没有胡来。。。

99这个价位不算贵啊。。。

网友(2024-06-25):
不怎么好用,拧螺丝凑合

网友:
买过,不怎么好用,拧螺丝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