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控原件自制t20电烙铁

楼主(2020-02-09):
本职工作是设备相关,有部分便利条件,如设备换下来的温度控制表、控制器和变压器等部件,就有想法自己组装一个烙铁。现在疫情期间在家没事把之前积攒的原件拿出来拼凑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对比手头的GOOT RX-802是差不多的,效果满意了。T20烙铁是K型热电偶,无需改设置。13秒升温到350℃。总的来说。。。如果不是有便利条件不要自制,费用比购买成品板价格高多了。
温度控制表我用的是SDC35,大概价格1000多把。当然我用的旧的。
调压模块某宝买的,连邮费大概70把。
变压器用的正泰100VA的,连邮费大概80把.
还要调节温度控制表的PID参数。麻烦。。。。

网友A:
疫情发生后,大家DIY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网友B:
体积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
其实T20的控制板电路比T12的还要简单。或者直接用936电路稍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成本不是一般的大啊。。。。。为了折腾,这是值得的。。。。。。

网友C:
其实 绝大多数 t12的70w 功率就够了。
只有极少的特大焊盘和铜件,才用的上这个t20。
又粗又大,升温慢, 偶尔用用还不如国产200w外热省事。

网友:
楼主这个温控器1000+有点小贵啊!

网友:
这个温控器更贵啊。。

网友:
我也想用温控改,可t12是双线的,改不了,只能改个936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疫情发生后,大家DIY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让大家把平时没空搞的,现在好完成作业。

网友D:
这种温控不能自整定吗?自整定完了应该挺准的,也不用费心去调pid

网友:
最早的我也是这个方案,后来发现移动使用便利,还是拆解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温控不能自整定吗?自整定完了应该挺准的,也不用费心去调pid

可以自整定,但是自整定的效果不好,升温速度慢。我最后调到大概12秒到3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是不是有点大啊

是的,但是一个变压器和一个温度控制表都不是小体积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绝大多数 t12的70w 功率就够了。
只有极少的特大焊盘和铜件,才用的上这个t20。
又粗又大,升温慢,  ...

这个升温不慢的约。。。。

网友:
配件货真介实,效果好

网友:
就是
体积有点大,进口pid仪表我有好多,组过一次数显烙铁,后来扔了

网友:
马丹, 我原来好多这个,被人家扔了

网友:
图片太少了,电路图、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