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时间继电器拆解(electromatic S-system SY165 380)

楼主(2020-02-09):
一只时间继电器SY165 380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只时间继电器,electromatic S-system SY165 380。

01.

01.

35mm轨道安装方式,模块化结构。

02.

02.

继电器和底座通过11p圆形排列的接口连接,有防呆设计。

03.

03.

底座的正反面,及两侧的接线端子。

04.

04.

底座侧视及正视图,圆形排列的接口和端子旁边都注有引脚编号。

05.

05.

继电器底视和面板。

06.

06.

封签,引脚连接图标签。

07.

07.

薄塑料片剪条缝插入面板旋钮下面试图拆下旋钮未果(已用了较大力量),刀片调开封签。
一字手捻插入底面两侧缺口,顺利拆开机芯。

08.

08.

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工频变压器和一个标签,标签印有一串数字:198782438。

09.

09.

抽出机芯,并未感到面板旋钮的阻碍作用。

10.

10.

原来旋钮有止退装置,旋钮上的调节杆与被调电位器并不是紧配合。多亏没用蛮力拆旋钮。

11.

11.

时间继电器的电路板。

12.

12.

这个标签198782438,分析前四位应该是年号,后面五位是序列号比较合理。

13.

13.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继电器应该生产于1987年。从使用的原件,设计风格看应该没问题。
电路板正面。

14.

14.

15.

15.

16.

16.

电路板背面。

17.

17.

18.

18.

使用元件细节。工频变压器,最大尺寸约40mm;继电器,线圈电压23.6VDC,触点负载能力13A。
继电器旁边那个金色圆柱形元件是100uF40V轴向引出脚电解电容。
几个TO92封装的半导体器件,79L12,BC557B,BC547等;两片IC,LM324和LM358。

19.

19.

不同视角的元件面照片。

20.

20.

网上查了查,没找到详细资料,包括公司介绍使用说明什么的都没有。
只粗略知道这可能是一个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用的时间继电器,面板上旋钮设定的意义,性能参数什么的一概不知。
如果有了解这个产品的公司和继电器性能的朋友欢迎不吝赐教。

21.

21.

网友:
这个是什么公司,感觉没听说过这个牌子

网友:
居然是机械旋钮式的,厉害了。

网友:
electromatic  S-SYSTEM系列

网友:
人家的这玩意看着都舒服。。

我们的便宜,功能电路也能做到一样。。。实用。。。

网友:
老式的分立件的。。这个算做的不错的了~

网友:
United States 的electromatic公司的产品。用的是Motorola的集成电路LM324、LM358。BC547 BC557是对管。可用2N5401 2N5551、8050 8550  代换。
应该是上世纪八零年代的技术水平。

网友A:
两个钮啥意思?我没懂。是配合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钮啥意思?我没懂。是配合用么?

呵呵抱歉。我也没懂。
关键是两个调节旋钮都标注的百分比,搞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第一个调节强度第二个调节延迟?

网友:
3*380VAC 输入,估计还带相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