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真假罗技,还是有两个罗技??

楼主(2020-02-09):
两套罗技键鼠,都是某东上买的套装。
A套,键盘及鼠标都只有一个型号的铭牌。
键盘坏,已抛弃。只有鼠标拍照:

B套,键盘及鼠标上都有各种详细信息的 铭牌。。

因为有一个键盘已经抛弃,就不拍照作比较了

网友:
第一个没有标识呀。

网友A:
后面的那套是罗技新款的LOGO...如果现在还买到以前LOGO样式的 多数是库存货...

网友B:
看看电池仓里面有没有SN等信息,如果有那么就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仓里面有没有SN等信息,如果有那么就是正的

电池仓里有个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那套是罗技新款的LOGO...如果现在还买到以前LOGO样式的 多数是库存货... ...

A套,已经用了3年多了。。

网友:
换标了 老的和新的 好像还有一个 字母不全的标LOGI

网友C:
这些都是罗技的标志,前三个是不同时期的,最早是彩标,后来去掉了所有的颜色,扁平化图标样式,
最新的干脆把图标元素都去掉了,只有字体。

罗技还有logicool(日本地区商标)和logi(音频产品)两个不常见的商标。反正都是这家公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罗技的标志,前三个是不同时期的,最早是彩标,后来去掉了所有的颜色,扁平化图标样式,
最新 ...

logicool 好像只有在日本地区用的标识

网友:
今天改了下双飞燕的,原来两节AAA的改为,锂电了,加了一个117。。。。

POS机里的电池,不知道充一电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gicool 好像只有在日本地区用的标识

不是好像只有,就只有日本地区的罗技是这个商标,我楼上都有写(我的日版G400S就是这个商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罗技的标志,前三个是不同时期的,最早是彩标,后来去掉了所有的颜色,扁平化图标样式,
最新 ...

还是第一个有颜色的好看。我家也是罗技的套装,不过鼠标坏了,不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F: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罗技的发光管都是独立的,接收器也常见是一小块板子模组,组板上有罗技的标识。

山寨可舍不得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罗技的发光管都是独立的,接收器也常见是一小块板子模组,组板上有罗技的标识。

在狗东自营里买的,相信都是真的,我就是奇怪,一个有相当详细的铭牌(鼠标模具上的),另一个却只有一个型号(铭牌用不干胶贴在电池仓里,字也没有 另一个多,没有那么多的认证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第一个有颜色的好看。我家也是罗技的套装,不过鼠标坏了,不然还是很好用的。 ...

修一修啊,我的直接用不想装驱动

网友:
建议不装驱动用,可以认为我有毛病,装了驱动好几次都发现这鼠标有偷偷上传资料,没想到是个电子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