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手持式测温枪的修理

楼主(2020-02-09):
来了一个急活三把测温枪不工作自己看吧拆机看见的碎了的塑料,改锥柄当撬棍,塞入合适的硬铜线然后定型,修复完毕,组装,看下我的台灯

楼主:
厂家看见我这样搞估计要气死了靠那个配件可以赚钱,被我分分钟破解而且这个地方以后不会断裂了

楼主:
那个塑料杆换新的好多钱我配的不要钱,干活带回来的铜线,不去皮,塞入,整形就OK啦,优质铜线确实硬

网友:
如果给保安用的,建议换成弹簧。
我们单位保安平均1个月能按坏1个微动。我特别观察了一下,他们基本上在用这些设备的微动24小时不停的发电报,还是10pps以上的频率。

网友:
这么看明显是设计缺陷,高频次使用没有考虑到塑料的变形特性,此处也应该套一个弹簧对按压开关的部分进行卸荷,谁想到好好的测温枪,一天要本摁这么多次

网友:
主要是买不到,只能修理应付。如果是职业需要,得换更耐用的按钮开关,万一出问题先用万能润滑剂应急。

网友A:
就是想要你弄坏之后就换新的啦

网友B:
开关换力度很小的那种欧姆龙的,按下几乎没感觉,中间再加点缓冲物,例如接触部位电线套个硅胶管,然后耐用不少

网友:
一天几百次跳升到几万次的用,再加上手痒发电报,,,,,,,

网友C:
这玩意现在几百一把,还有没有货。

网友:
下次再来应该是那个微动开关环了。

网友:
应该换个鼠标的微动开关,这种开关寿命不长

楼主:
这个开关我有一些拆机的好用的不知道什么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要你弄坏之后就换新的啦

妹子讲的对

楼主:
人家急用修到最后一个才想起来下次还有

网友:
这个不错,原塑料太弱了

楼主:
我第一个修好了,已经留了陷阱,就看使用者咋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换力度很小的那种欧姆龙的,按下几乎没感觉,中间再加点缓冲物,例如接触部位电线套个硅胶管,然后耐用 ...

一丢丢毛子风格的维修下次再坏我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现在几百一把,还有没有货。

这东西现在也缺货了?我看了马云上面好多卖了啊

网友:
钳子像是套了煤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