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西蒙踢脚线小夜灯加光控功能

楼主(2020-02-09):
家里装了几个踢脚线小夜灯,每天都要开关一次,非常不方便。加了几个原件使之成为光控灯,光线暗的时候自动点亮。

图中方框内为新加的三个元件   S8050 β>200   电阻5.1K   光敏电阻的亮阻<20K

网友:
那个图有点问题。

网友:
这种不合理,市面上的踢脚灯大部分都是双鉴别,光感加雷达识别,只有光照不足,同时检测到移动信号两者满足的情况下才亮灯,要不一亮就一晚,不节能。

网友:
这样改还不如一直亮着了

网友:
这下方便多了,不用每次操作了。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图led和那3个元件是并联,能起到开关的作用吗

网友B:
白天8050管子导通,会发热的。

网友:
改成人体感应的实用性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图led和那3个元件是并联,能起到开关的作用吗

完全可以,三极管并不是完全导通,能起到拉低电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天8050管子导通,会发热的。

电流很小,灯照下连续工作30个小时没有一丝热量~

网友C:
改成人体感应更实用!

楼主:
明暗状态功率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人体感应更实用!

厨房卫生间是人体感应,卧室和客厅没必要,晚上需要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厨房卫生间是人体感应,卧室和客厅没必要,晚上需要常亮~

卫生间人体感应最实用,卧室地脚灯常亮,如果对光线敏感的会影响睡眠。

网友:
这电路白天应该也在耗电能,应该用高反压的13003做串联通断控制合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暗状态功率实测

这亮不亮差别不大啊

网友:
这个功率很小啊

网友:
关灯耗电更大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