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LCZ-06建行ETC拆之!

楼主(2020-02-10):
一个坏了的家伙,大家上眼!

网友A:
很常见的双电池方案,一节锂亚电池不可充电,另一节可充电锂电池,好像都是国外进口。尽量网上查资料规格书等,确认可充电锂电池电压范围。

网友:
新唐的单片机,液晶…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双电池方案,一节锂亚电池不可充电,另一节可充电锂电池,好像都是国外进口。尽量网上查资料规格书 ...

应该是以色列的可充电电池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以色列的可充电电池

不是塔迪兰的

网友:
这款带蓝牙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双电池方案,一节锂亚电池不可充电,另一节可充电锂电池,好像都是国外进口。尽量网上查资料规格书 ...

想知道这个电池和电容是不是直接并接在太阳能电池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个电池和电容是不是直接并接在太阳能电池板上?

不可充电锂亚电池应该有防反流二极管等,可充电应该有稳压电路,直接并在太阳能可能会过充,具体得自己分析。

网友:
这电池应该耐高温,搞几个并联,放在行车记录仪里面应该耐用。

我的记录仪15年买的,基本每年夏天换一个电池。

网友(2021-06-29):
那个对外的接口,是怎么和电池部分连接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