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电子狗第二波来袭!海豹Q9988 GPS安全警示器

楼主(2020-02-10):
这个电子狗比上个体积小些,年级轻点,可能要先进一点吧,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网友:
黄色的东西?那个是GPS的陶瓷天线啊。。。。主板上的黄色是钽电容。。。。

网友A:
一上来就把波导管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上来就把波导管拆了.......

也是个方法,我父亲的好几百元导航仪也有,一般关掉波导部分,主要得有电子眼标注地点。有些同事自己有汽车,一般采用暗装加短线耳机和音频延长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是个方法,我父亲的好几百元导航仪也有,一般关掉波导部分,主要得有电子眼标注地点。有些同事自己有汽 ...

我是说你一上来就拿波导管开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一上来就拿波导管开拆

北京那汽车是毁一生的大坑,我父亲被单位租的汽车扣到没分,重考也没通过,只能两个同事小心翼翼交换到方向盘位置。单位那隐藏式发动机增程电动自行车也不错,主要比汽车便宜多了才几千元,不用专门学,交点小费从别的汽车取燃料,给增程电动自行车加满,可以应急续航增加几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