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年前买的电动滑板车无刷电机

楼主(2020-02-10):
年前买的电动滑板车无刷电机
这电机是想重绕线提高转数做个砂带机磨刀用估计要烂尾

上两张店家的拆机图这样不算违规吧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非原创拆机,不算嘿嘿嘿

网友B:
这电机是想重绕线提高转数???这个没法实现吧,都是无刷的了,怎么能通过绕线提高转速呢,直接控制器控制转速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原创拆机,不算嘿嘿嘿

嘿嘿我是来打擦边球的

网友C:
没有输出轴怎么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想重绕线提高转数???这个没法实现吧,都是无刷的了,怎么能通过绕线提高转速呢,直接控制器控制 ...

哥们估计你没看明白我的原意我说的是最高转数,无刷电机也是有最高转数限制的由漆包线线径和绕的砸数决定,就是用10万转的控制器去驱动3000转的电机最高也只有3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出轴怎么玩呢

砂带直接装在电机转子上电机转子外壳有一层橡胶还可以防滑

网友D:
做砂带机驱动轮够呛 径向受力太大 轴承受不了的

网友E:
转速不是有磁极数和频率决定的吗?磁极数不好改只能从改变控制器频率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砂带机驱动轮够呛 径向受力太大 轴承受不了的

这没说又白花钱了看来还是太年轻冒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不是有磁极数和频率决定的吗?磁极数不好改只能从改变控制器频率下手了。 ...

磁极数量能控制电机转数同样线圈也能

网友:
力矩太小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没说又白花钱了看来还是太年轻冒经验啊

电机固定方式决定了 做个小的可以 大的就别想了

网友F:
看起来很高级,加油干,争取别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固定方式决定了 做个小的可以 大的就别想了

就是想做个小点的家用和平时DIY用用再说做大了也没地方放啊俺不想您专业玩刀用不到那么大的

楼主:
这电机力矩不小就是转数有点低12V1000多转24V才30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很高级,加油干,争取别烂尾

哎想的很完美就是不想动手懒癌晚期没得救

网友:
做个支架用弹簧压在单车轮子上做助力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估计你没看明白我的原意我说的是最高转数,无刷电机也是有最高转数限制的由漆包线线径和绕的砸数决定 ...

科普下无刷电机弱磁控制大概意思,早期改变无刷电机霍尔元器件位置,超前角霍尔可以适当的提高转速RV值,比如空载每分钟3千转可提升到6千转,提升到9千转时外转子无刷电机空载明显发热。如果是磁路设计好的内转子无刷电机,有些每分钟3千转可以用超前角霍尔提升到每分钟12千转。无感无刷驱动板,我看到的几乎先开环强制启动,此时电机抖动几下,再提升三相交流端周期,然后能反电动势检测的时候,可以给无感无刷电机调速,一般分为低速段空占比调速加低进角模式,高速段最大空占比加高进角模式,缺点最高和最低转速有限制,弱磁模式下接扭力大的多绕组低速盘式电机,突然加负载和堵转等容易烧驱动板,最高转速被单片机限制防止烧功率管。

网友:
24v100w,查了下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