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老调压器

楼主(2020-02-10):
得到一个老调压器,看样子有点年份了, 电压调节0-250V 500W,挺重的。转轴绣死,动片接触不好。拆

自耦线圈接线端,线圈铜线线径目测0.5 MM左右,老物件应该是全铜的

拆除,转轴喷WD40润滑。动片和线圈接触到地方用酒精和橡皮擦搽。

动片滑动接触点目测是碳精材料,头有点磨损。

完成清理和保养后装好测试,功能正常。

网友A:
一直在想,这样的调压器,不会匝间短路么?

网友B:
你这不是完整的。一套是有木盒子插座闸刀固定在板上........... 我看见的调压器没有外壳直接裸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这样的调压器,不会匝间短路么?

碳刷好象只能接触一匝,磨损严重了接触面变大了有可能接触两圈。

网友:
确实好老了,谢谢分享,仓库里还有好几个,小日本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刷好象只能接触一匝,磨损严重了接触面变大了有可能接触两圈。

铜丝这么细密,不会只接触一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刷好象只能接触一匝,磨损严重了接触面变大了有可能接触两圈。

不会只接触一扎, 2扎接触了也没啥。 电压低

网友:
看样子有点年份真的够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这样的调压器,不会匝间短路么?

过热的条件下可能会匝间短路,用的时候注意线圈温度不发烫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完整的。一套是有木盒子插座闸刀固定在板上........... 我看见的调压器没有外壳直接裸奔。 ...

哦,老东西时间长了其他配件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