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见过USB口但是输出电压不是5V的电源吗

楼主(2020-02-10):
有人见过USB口但是输出电压不是5V的电源吗
我说的不是快充 就是输出电压不是5V的(不带协议) 如果有这样的电源 以后使用usb电源就得看输出电压了
比如9V电源用了USB当接口

网友A:
到目前还没见过,usb是国际标准,除非是商家定制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目前还没见过,usb是国际标准,除非是商家定制专用

就怕有这样的专用电源 用在别的东西 会烧坏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带安规认证,电气标准认证的电源,usb口,默认都是5v,可能会有线补,但是不会超过5.5v。有快充协议的,也是握手通讯成功,才会升压。
用usb接口,但是电压不标准的,都是diy产品,没有安规,没有协议标准的。市面上有,但是也会告知电压问题。例如我见过淘宝手摇发电机有的就有两个usb,一个装了整流降压模块,一个是直通电机,方便转接其他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带安规认证,电气标准认证的电源,usb口,默认都是5v,可能会有线补,但是不会超过5.5v。有快充 ...

之前有一个音响电源就是USB口的9V电源 不能通用

网友:
USB接口的都是5V电压的。
不是5V电压的,都是DIY的,或者没有通过认证的!!!

网友:
除了diy,或者三无,不然产品不可能让上市的

网友:
2016年4月买的新贝吸奶器电源的usb输出是6V800ma

网友:
电源上都有输入输出参数,用之前先确认一下,或者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记得看说明,不要想当然,就会避免事故发生。安规电源都会明确标注的,实在不放心,万用表测下最踏实

网友:
6v、9v的我都见过,都是些杂牌小电器。还有很多usb线,内部两根红黑线的颜色也不是按红+黑-连接的

网友(2020-03-19):
黑心网吧的usb是-5v的!

网友:
一般合格产品USB默认输出都是标准的5V,山寨产品和DIY除外

山寨充电器输出3~9V都有可能

我有个DIY的移动电源输出3.3~4.2V,电池直连,没有升压电路,小夜灯用的

网友:
我见过12v插点烟器的,输出12v,注明禁止给手机充电

网友:
有一款对讲机,北峰电讯的5111UV就是9V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7

怕被别人莫名拿去充手机,我都用标签醒目的贴在线上……

网友:
有的啊,给孩子拍照送了一个电子琴,就是9V的,usb口。

网友:
正常5V,18瓦快充默认5v快充模式9v或12v。

网友:
9v,12v不是很常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