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做个atmega8L的板子,用的内部晶振

楼主(2020-02-10):
开始用的16M晶振,后来发现是8L型的,应该用8M晶振,可是没有
只好先用内部的了

外部晶振又拆了

还是这个程序,实验一下,发现烧入引导程序倒是没啥提示
似乎没问题,可是就是不能烧程序,引导程序不起作用
提示个什么错误,忘了,哈哈

索性不要引导程序了,因为有它也不方便多少,是不是内部晶振频率不稳
使上传程序时失败呢,表现就是没响应

直接用progisp.exe,把程序烧进去,然后看看输出波形

延迟4s频率对应是0.25hz,这个似乎是正确

可是我改成延迟高低电平各50ms,应该是10hz吧

实际却是5hz,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小巧的示波器第一次看到,很不错的

网友A:
感觉函数pinMode()的参数好奇怪啊!第一次见。gcc?Iar?
延时50ms,实际出来的波形是100ms, delay()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函数pinMode()的参数好奇怪啊!第一次见。gcc?Iar?
延时50ms,实际出来的波形是100ms, delay()不准 ...

不对吗,ain0吧,我看图感觉是这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吗,ain0吧,我看图感觉是这个脚

是AIN0/PD6。
IAR AVR有精确的延时函数
#ifndef __IAR_DELAY_H
#define __IAR_DELAY_H

#include <intrinsics.h>
/* 2019.12.01
   注意: __delay_cycles(x), x必须是常量或则是常量表达式,如果是变量则编译报错!
   Note: x must be const value !!!
*/
#define XTAL 8 //可定义为你所用的晶振频率(单位Mhz),目前是内部RC振荡器8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 )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1000) )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100000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