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这个stm怎么烧录

楼主(2020-02-10):
突然发现我还有一个stm单片机,可能是买错了吧,但是也不能闲置啊
于是找到了它的arduino编写程序的文件,程序倒是生成hex文件了,但是
怎么烧入呢,没玩过这个,通过这个usb口可以吗,似乎stm带usb功能啊
但是估计引导程序还得用别的方式烧进入,下次才能象arduino那样,插上usb就能
上传了,只有这两种串口转ttl,这个能行吗?网上看看似乎要一个什么专用烧录器
也不贵,但是我还是问问大家,能省点是点

这个板子,倒是很便宜

是stm8什么03

就这两usb转接

怎么办?

网友A:
stm8s003用stlink下载,可以自制stlink.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1909&extra=

网友B:
搜“STM32 串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STM32 串口下载”

多谢,这个stm有没有什么熔丝的说法呢?

网友:
这个是STM8,用STLINK 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003用stlink下载,可以自制stlink.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09&extr ...

哈哈,我很懒的,看着太复杂了,但是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很懒的,看着太复杂了,但是多谢

你如果有arduino板子,给它刷好固件,就能给stm8烧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有arduino板子,给它刷好固件,就能给stm8烧程序了。

有啊,具体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具体怎么用呢?

STlink比你玩那个环境简单多了…

网友:
首先你必须有ST-LINK才能下载bootloader,然后你才能串口下载。但是既然你有了ST-LINK,忘了串口把。所以这东西无解。

网友:
买个ST-LINK也就10多元,简单容易操作,不光可以烧录,还可以调试程序。

网友:
这个接口就是下载口  swd   用ST-LINK 或者 J-LINK   都可以下载,这两个下载器网上有很多资料   可以做一个

网友:
st-link v2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具体怎么用呢?

你找老站,可以模拟成jlink或者st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stm有没有什么熔丝的说法呢?

stm8有类似AVR熔丝位的操作,叫选项字节,但是一般是不用去管它的。你完全可以当它不存在,而且就算乱改,也不会像AVR哪有变成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