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源60V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0-02-10):
今天偶得一个绿源的车充,拿过来时说是不充电了,我一想啊,这完了,我这也没有这配件啊,之前看坛子是说的不是炸管,就是坏电容,我这低压的电容倒是有不少,这车充上的电容,管子我可没储备啊,

60v的车充,寻思着拆开看看吧

好家伙,一拆就看见了这个怀孕的电容

仔细看看其他地方,应该是没啥问题,没炸没烧,就次级这边炸了个电容

反面一看,烤焦黄,电容迟早被热死

现在问题就是,真没配件,找来找去就两个50v的差距小,只能是串着用了,可是原来的是100v100uf的,两个串联也是大了不少容量,不知道能不能用。求助啊
而且坏一个,另一个必炸,

网友A:
可以串联电容呵,最好在电容再并联个均压电阻,功率一瓦10千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串联电容呵,最好在电容再并联个均压电阻,功率一瓦10千欧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