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展示一下过年期间做的3000F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0-02-10):
过年加上疫情,宅在家里,把以前买的超级电容做成了点焊机,和700E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相比,天上地下的区别。

用的防水盒做的外壳,尺寸刚刚好,点焊控制器是刘佑红老师的NE556,15元一个,物美价廉,这板子专门用了一个定时器单元消除脚踏开关抖动,定时电容我去掉了一个,现在的最大延时是20ms,另外在焊笔输出端接了个有源蜂鸣器,点焊时会响一下,如果MOS管有短路的,蜂鸣器会长鸣提醒,也算一个安全提示。

点焊控制器12v和电压表供电采用这种升压模块,去掉了usb接口,经二极管隔离后,加了个5.5v,0.22F的超级电容做缓冲供电,注意一定要用二极管与3000F电容隔离,不然升压板容易挂。

简易焊笔,16平方线,直接将焊针冷压到端子上。虽然以前做过高级的焊笔,但接点太多,接触电阻大了些。

0.15镀镍,5ms左右吧,有一个焊点没压实,炸了。

买镍片时卖家送的另外一种镍片,不知道是么材料,较软,5ms。

从软包电池上剪下来的极耳,也不知什么材料,最大时间20ms,把电池都点通了也焊接不上,但上边压一片0.1的镀镍5ms就点上了。

网友A:
MOS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自己也想做台点焊机变压器已经绕好了25线5圈就差控制板没买,MOS跟变压器有差那么大吗、之前也想做MOS的就是看到有炸管的也不知道买那种好就没买、用动力电池MOS选那种较好(现有自己D的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B:
刘佑红老师的NE556 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自己也想做台点焊机变压器已经绕好了25线5圈就差控制板没买,MOS跟变压器有差那 ...

MOS板自己做的,18个7137,没炸过管,电容、微波炉变压器、动力电池三种点焊机,估计电容的最好,动力电池的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佑红老师的NE556 购买链接?

淘宝直接搜刘佑红店铺。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向你学习。若能再详细说明,仿做。

网友C:
556定时器有图纸么?想试仿一个。用4017仿过0.01s,跟改时间继电器没啥区别。变压器型,对焊。3*10铜条作次级/针。
目测你针细了,针端却不够细。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6定时器有图纸么?想试仿一个。用4017仿过0.01s,跟改时间继电器没啥区别。变压器型,对焊。3*10铜条作次 ...

刘老师在矿石的帖子里面有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412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老师在矿石的帖子里面有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4125-1-1.html

谢谢分享,都说超级电容点焊机强一些,打算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