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教你怎么选择充电宝

楼主(2020-02-10):
这个指南主要服务小白,
老司机看看也不会怀孕。
为了店铺上传方便,
帖子做成了图片,
也为了防止个别抄袭我帖子还倒打一耙的同行。
欢迎老司机挑刺,如有遗漏,请直接拍砖,我看到就会更正。

答2楼苏州熊猫
不在意价格的话,在楼主的选择方式基础上,建议买18650电池的,这电池虽然也损耗,但至少不会鼓包。
聚合物电池鼓包的太多了,一旦鼓包容量掉的特别厉害。

所言甚是。
目前一线充电宝“升级换代”的大方向是两极化,
一极是性价比,主要是性能的提升和维持低价。
一线品牌100元以下的充电宝的基本都实现了电芯采用聚合物和IC国产化。
商家终究是需要利润的。
小米开创的进口18650和进口IC且低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一极就是小众高端化。小米3代20000闪充版,紫米10号pro,Anker的大容量pd,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子消费品。性能品质都很棒,但价格不是一般需求的买家能轻易下手的了。

网友A:
不在意价格的话,在楼主的选择方式基础上,建议买18650电池的,这电池虽然也损耗,但至少不会鼓包。

聚合物电池鼓包的太多了,一旦鼓包容量掉的特别厉害。

网友B:
跟楼主买了2w小米的和几个1w的都还可以,就是容量下降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大致了解现金快充的格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意价格的话,在楼主的选择方式基础上,建议买18650电池的,这电池虽然也损耗,但至少不会鼓包。

聚合 ...

所言甚是。
目前一线充电宝“升级换代”的大方向是两极化,
一极是性价比,主要是性能的提升和维持低价。
一线品牌100元以下的充电宝的基本都实现了电芯聚合物化和IC国产化。
商家终究是需要利润的。
小米开创的进口18650和进口IC且低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一极就是小众高端化。小米3代20000闪充版,紫米10号pro,Anker的大容量pd,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子消费品。性能品质都很棒,但价格不是一般需求的买家能轻易下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买了2w小米的和几个1w的都还可以,就是容量下降了

质保期内的容量不足可以退换的哦

网友:
多年前买过楼主一个米万充电宝,现在还在使用中。最近推荐同事在楼主哪里也买了个3节米万,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选购知识可以在其它网站发表,向广大网友普及。

网友:
老司机看看也不会怀孕

网友:
超期使用肯定会怀孕

网友C:
放久了,充不进电能修复吗·

网友:
C转lightning的原装线好像三百多  头两百多  加起来五六百是真的贵   果断入手了紫米快充 一套才100左右  线也有mfi认证

网友:
一线充电宝“升级换代”的大方向是两极化

网友D:
六年前用ATL做的移动电源,上个月测容量,还剩下75%。打算用到只剩下60%的时候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久了,充不进电能修复吗·

要确定故障在哪儿,如果是电芯电压低于3.0,可能会导致保护,办法就是3V电压恢复性充电,充到3V以上再看。如果电芯电压高于3V,基本判断主板故障了。能换到同型号主板就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年前用ATL做的移动电源,上个月测容量,还剩下75%。打算用到只剩下60%的时候换新电池
...

六年前的\DIY是真正老司机啊。话说这ATL还真耐操。

网友:
再也不买充电宝了,当年花185京东买了一个希诺聚合物充电宝,然后,单位发了一个罗马仕,接着老婆单位年夜饭抽奖中了个华为的,没几天家门口超市开张,办会员卡送充电宝,再过没几天办北京银行花满半年送小米充电宝,再过几天估计还有得送,那么多放身边我估计会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