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ykyc-001无线遥控开关,附开壳方法

楼主(2020-02-10):
ykyc-001无线遥控开关老是脱网,重起又会好。怀疑供电有问题,拆开看看。网上查了一下,没见人开过。只能硬着头皮上,用拆手机的撬刀插入上盖缝中硬撬,没打开,后来用力四周都插一遍,再硬撬,总算撬开了。看了一下供电用的是pn8015芯片,专用wifi模块,控制一个继电器匝导通与关断。我现在不知增加哪个电解电容会有效果。

楼主:
我同时加大ec2和ec4会有效吗?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滤波在C2,可以考虑加大一些

网友B:
芯片功耗太大引起保护,把FR1的阻值增大到39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滤波在C2,可以考虑加大一些

电路板上ec4用的是470微法的

网友:
没看懂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没有标准的输入输出啊?

网友:
先直接通5V电试试,不行换电容。

网友:
试试看,测一下电容有没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功耗太大引起保护,把FR1的阻值增大到39Ω就可以了~

搞错了板上棕黑红银的是电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错了板上棕黑红银的是电感。

板上没有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功耗太大引起保护,把FR1的阻值增大到39Ω就可以了~

搞错了板上棕黑红银的是电感。没有fr1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错了板上棕黑红银的是电感。

后级还有一块RT9193-33稳压芯片5v转3.3v供esp-12fwifi模块使用,3.3伏有一个220微法的电解。

网友:
我的是涂鸦版,主要是支持离线定时功能!

前天坏了,拆开看,V3.0版本,从1ADGJ5脚电源芯片到模块8脚ic,大板上还有一只5脚IC,一只16V电解,都烧坏了,小板8脚IC的pcb都糊了。压敏保险居然没起作用。同时的2只斐讯电源,一只led灯都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滤波在C2,可以考虑加大一些

板子上没有这个电解电容,焊了一个贴片小电容。会不会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2021-09-22):
把ec4低压电容换掉,估计变值了

网友(2025-01-08):
我努力了一下,为什么分不开地线插片和底座之间的连接?导致底座塑料一直卡着,看不到电路板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