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SP8266访问网页和NTP不定时会重启

楼主(2020-02-10):
程序都是数码之家大神写的,我只是合并了一下。
程序设定的是10秒读取一次NTP时间,30分钟访问一次天气网页
但是,30分钟左右必定重启一次
麻烦大神分析一下
是不是一直访问网页,导致内存满了?负荷过重?该如何处理

代码如下
/*
1,本人能力有限,程序存在BUG,目前问题是30分钟不到不定时重启。
2,程序为10秒获取一次时间,30分钟获取一次天气数据。
3,请登陆京东云【http://wx.jdcloud.com/market/datas/26/10610】获取APPKEY。
  注意:未登陆直接“点击获取”APPKEY的“4ae4a2fcf405ce9beca0109018101d10”为无效APPKEY。
4,获取步骤:打开网址---点击立即测试---登陆(没注册的需要注册)---重新打开网址---点击立即测试即会出现APPKEY。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include <WiFiUdp.h>
#define PIN_LED 12
#define KEY_FLASH 0

char ssid[] = "TANG";
char pass[] = "12345678";

//NTP
#define time_zone 8   //时区(要格林尼治时间加减的小时,北京为东八区,要将格林威治时间+8小时)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2390;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IPAddress timeServerIP; // time.nist.gov NTP server address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ntp1.aliyun.com";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 time stamp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the message
byte 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and outgoing packets
WiFiUDP udp;

String print_send2;
int jisu;

void setup()
{
  //初始化
  Serial.begin(115200);//串口波特率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pinMode(PIN_LED, OUTPUT);
  pinMode(KEY_FLASH, INPUT_PULLUP);
  digitalWrite(PIN_LED, HIGH);
  delay(1500);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ln(ssid);
  WiFi.begin(ssid, pass);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Starting UDP");
  udp.begin(localPort);
  Serial.print("Local port: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
void loop()
{
  jisu++;
  if (jisu > 180)jisu = 0;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wifi连接失败");
  }
  else
  {
    digitalWrite(PIN_LED, LOW);//WiFi led
    if (jisu == 3)
    {
      send2();
      delay(10000);
    }
    else
    {
      NTP();             // 更新时间
      delay(10000);
    }
  }
}

void send2()
{
  HTTPClient http;
  Serial.print("[HTTP] begin...\n");
  http.begin("http://way.jd.com/he/freeweather?city=CN101280304&appkey=**************");//API

  Serial.print("[HTTP] GET...\n");
  int httpCode = http.GET();
  if (httpCode > 0)  {
    Serial.printf("[HTTP] GET... code: %d\n", httpCode);
    if (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payload1, payload2, payload3;
      int chars1, chars2;
      //解析
      String payload = http.getString();
      chars1 = payload.indexOf("code");
      chars2 = payload.indexOf(""", chars1 + 7);
      payload1 = payload.substring(chars1 + 7, chars2);
      if (payload1 == "10000") //代码为1000是正确返回数据
      {
        // 查找地区
        chars1 = payload.indexOf("basic");
        chars2 = payload.indexOf(""", chars1 + 19);
        payload2 = payload.substring(chars1 + 16, chars2);
        print_send2 = payload2 + " 现在:";
        //----------------------------------------------天气实况
        chars1 = payload.indexOf("now");
        chars2 = payload.indexOf("}", chars1 + 150);
        payload1 = payload.substring(chars1, chars2);
        //天气实况文字
        chars1 = payload1.indexOf("txt");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湿度:";
        //体感温度
        chars1 = payload1.indexOf("hum");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温度:";
        //温度
        chars1 = payload1.indexOf("tmp");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
        //风向
        chars1 = payload1.indexOf("dir");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风力
        chars1 = payload1.indexOf("sc");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5);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5,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 + payload2 + "级,空气:";
        //空气质量
        chars1 = payload.indexOf("qlty");
        chars2 = payload.indexOf(""", chars1 + 7);
        payload2 = payload.substring(chars1 + 7,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今天:";

        //----------------------------------------------天气预报,今天
        chars1 = payload.indexOf("daily_forecast");
        chars2 = payload.indexOf("]");
        payload1 = payload.substring(chars1, chars2);
        //今天白天天气状况文字
        chars1 = payload1.indexOf("txt_d");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8);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8, chars2);
        //今天夜间天气状况文字
        chars1 = payload1.indexOf("txt_n");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8);
        payload3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8, chars2);
        //今天天气状况文字一样就只显示一个
        if (payload2 == payload3)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3 + " ";
        else//不一样就转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转" + payload3 + " ";
        //今天最高温度
        chars1 = payload1.indexOf("max");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
        //今天最低温度
        chars1 = payload1.indexOf("min");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
        //今天风向
        chars1 = payload1.indexOf("dir");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今天风力
        chars1 = payload1.indexOf("sc");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5);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5,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 + payload2 + "级。明天:";

        //----------------------------------------------天气预报,明天
        chars1 = payload.indexOf("daily_forecast");
        chars1 = payload.indexOf("astro", chars1 + 150);
        chars2 = payload.indexOf("astro", chars1 + 150);
        payload1 = payload.substring(chars1, chars2);
        //明天白天天气状况文字
        chars1 = payload1.indexOf("txt_d");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8);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8, chars2);
        //明天夜间天气状况文字
        chars1 = payload1.indexOf("txt_n");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8);
        payload3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8, chars2);
        //明天天气状况文字一样就只显示一个
        if (payload2 == payload3)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3 + " ";
        else//不一样就转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转" + payload3 + " ";
        //明天最高温度
        chars1 = payload1.indexOf("max");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
        //明天最低温度
        chars1 = payload1.indexOf("min");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 "℃,";
        //明天风向
        chars1 = payload1.indexOf("dir");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6);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6, chars2);
        print_send2 = print_send2 + payload2;
        //明天风力
        chars1 = payload1.indexOf("sc");
        chars2 = payload1.indexOf(""", chars1 + 5);
        payload2 = payload1.substring(chars1 + 5, chars2);
        print_send2 = "[Timetianqi1] " + print_send2 + "/" + payload2 + "级。           **";

        Serial.println(print_send2);//发送数据
      }
      else//接收数据出错
        print_send2 = "**数据返回出错,请检查APPKEY接口***";
    }
    else//访问状态出错
      print_send2 = "********数据接口访问出错********";
  }
  else//访问失败
    print_send2 = "********数据接口访问失败********";
  http.end();
}

void NTP() {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timeServerIP);
  sendNTPpacket(timeServerIP);
  delay(5000);
  int cb = udp.parsePacket();
  if (!cb) {
    Serial.println("无法连接阿里云时间服务器");
    return;
  }
  else {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highWord << 16 | lowWord;
    const unsigned long seventyYears = 2208988800UL;
    unsigned long epoch = secsSince1900 - seventyYears;
    unsigned long Time = time_zone * 3600 + epoch;
    unsigned long Y2KTime = (Time - 946684800) / 86400;
    unsigned long YTime;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int Month = 0;
    unsigned long Day;

    //日期
    if (Y2KTime % 146097 <= 36525)
    {
      Year = 2000 + Y2KTime / 146097 * 400 + Y2KTime % 146097 / 1461 * 4 + (Y2KTime % 146097 % 1461 - 1) / 365;
      YTime = (Y2KTime % 146097 % 1461 - 1) % 365 + 1;
    }
    else
    {
      Year = 2000 + Y2KTime / 146097 * 400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00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 / 1461 * 4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 % 1461 - 1) / 365;
      YTime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 % 1461 - 1) % 365 + 1;
    }
    Day = YTime;
    unsigned char f = 1; //循环标志
    while (f)
    {
      switch (Month)
      {
        case 0: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1:
          if (Day < 29)
            f = 0;
          else
          {
            if (LY(Year))
            {
              Day -= 29;
            }
            else
            {
              Day -= 28;
            }
          }
          break;
        case 2: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3: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4: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5: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6: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7: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8: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9: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10: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11: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
      Month += 1;
    }
    Day += 1;
    Serial.print("[Timetianqi2] ");
    Serial.print(Year);
    Serial.print("-");
    if (Month < 10)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Month);
    Serial.print("-");
    if (Day < 10)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Day);
    Serial.print(" ");

    //时间

    if ((Time  % 86400L) / 3600 < 10)
    {
    }
    Serial.print("");
    if ( (Time  % 86400L) / 3600 < 10 )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Time  % 86400L) / 3600);
    Serial.print(':');
    if ( ((Time % 3600) / 60) < 10 )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Time  % 3600) / 60);
    Serial.print(':');
    if ( (Time % 60) < 10 )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Time % 6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
  }
}

unsigned long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Serial.println("sending NTP packet...");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packetBuffer[1] = 0;
  packetBuffer[2] = 6;
  packetBuffer[3] = 0xEC;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unsigned char LY(unsigned int y)//判断是否为闰年
{
  if (y % 400 == 0)
    return 1;
  if (y % 100 == 0)
    return 0;
  if (y % 4 == 0)
    return 1;
}

网友:
有时候是模块的问题,我有一个模块,经常掉线,换了一个模块后好了

网友A:
试试在void loop() 里面加一句  ESP.wdtFeed(); 喂下看门狗,极大可能是看门狗引发的复位,我以前也遇到过几个小时后莫名其妙重启的,加了就好了,还有delay延时一次不要太长,也容易引发看门狗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void loop() 里面加一句  ESP.wdtFeed(); 喂下看门狗,极大可能是看门狗引发的复位,我以前也遇到过几 ...

通过打印返回空间堆大小,每次运行必定减少424,到最后不够减时,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打印返回空间堆大小,每次运行必定减少424,到最后不够减时,就重启了。

...

厉害

网友:
为何10秒就同步ntp?一个星期或启动时同步一下就好了。

网友:
NTP用官方的就好了,不要自己写,还有时间,日期,星期也不用自己算,直接调用time.h,然后用hour()之类的取就行。
/*-------- NTP code ----------*/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 time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message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 outgoing packets

time_t getNtpTime()
{
  IPAddress ntpServerIP; // NTP server's ip address

  while (Udp.parsePacket() > 0) ; // discard any previously received packets
  // Serial.println("Transmit NTP Request");
  // get a random server from the pool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ntpServerIP);
  // Serial.print(ntpServerName);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ntpServerIP);
  sendNTPpacket(ntpServerIP);
  uint32_t beginWait = millis();
  while (millis() - beginWait < 1500) {
    int size = Udp.parsePacket();
    if (size >= NTP_PACKET_SIZE) {
      //   Serial.println("Receive NTP Response");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packet into the buffer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convert four bytes starting at location 40 to a long integer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0] << 24;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1] << 16;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2] << 8;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3];
      return secsSince1900 - 2208988800UL + timeZone * SECS_PER_HOUR;
    }
  }
  //Serial.println("No NTP Response :-(");
  return 0; // return 0 if unable to get the time
}

// send an NTP request to the time server at the given address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 address)
{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setup里加入
    setSyncProvider(getNtpTime);//从NTP同步
    setSyncInterval(600);//同步间隔秒数
    while (!getNtpTime) {
      delay(500);
      server.handleClient();
    }

网友:
还没仔细看代码,总之每次跑完把该释放的都释放掉。

网友:
代码过于冗余,有自己的云的话可以写个web服务作为中间层来处理数据,8266只负责定时查询和展示就行,另外ntp几天或者一周同步一次就行

网友:
8266真正想稳定使用要用sdk开发,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