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晃动?自行车轮自己搞定动平衡

楼主(2020-02-10):
后轮高速旋转,提着车明显感觉车在跳动,想办法搞定动平衡!

找了个废旧码表的磁铁

重量不够,把里面的磁铁挖出来,

填点密度大的东西,找出多年前的存货

用防风火机熔一段,锤成圆柱型塞进里面

把链条取下,利用重力找到轮组最轻的那边(重的会自己转到最下面),我的是气嘴那边最重,在气嘴对面的幅条上装上配重

经过反复测试,8克左右比较合适,

可惜装不下,只能装下这么多,一点误差不碍事。装上就可以飞快的旋转了,一点也不跳动了,哪天再找个整前轮。

网友A:
自行车你能骑到空转的转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你能骑到空转的转速吗?

下坡真可以,上次从经十路往北源路(坐标济南)走时腿就跟不上车轮的转速了。环法的车手据说能飚到10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坡真可以,上次从经十路往北源路(坐标济南)走时腿就跟不上车轮的转速了。环法的车手据说能飚到100以 ...

下坡挨过一次时速50+的急刹车飞车,后来骑车再也不敢莽了。
主要是一个出租车突然掉头,横穿整个马路要到我这边的人行道,我一下没有路走了
刹车距离不短,奈何车速太快,已经尽力减速了尾速还是比较高,就只能摔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坡挨过一次时速50+的急刹车飞车,后来骑车再也不敢莽了。
主要是一个出租车突然掉头,横穿整个马路要到 ...

我一般到不了这个速度,下坡45到头了(单盘34T 后飞11T),正常也就22~30的速度。前两年骑车走神,前面电动车突然减速,注意到时距离已经非常近了,急刹后前空翻了摔过一次。还好距离前面电动车非常近,空中按了一下前面电动车的后备箱缓冲了一下,摔的不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坡挨过一次时速50+的急刹车飞车,后来骑车再也不敢莽了。
主要是一个出租车突然掉头,横穿整个马路要到 ...

你要在自行车道就直接怼过去,对方全责,顺便把前轮和前叉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到不了这个速度,下坡45到头了(单盘34T 后飞11T),正常也就22~30的速度。前两年骑车走神,前面电 ...

单盘34太小了吧

网友D:
能做动平衡,真是高手。就是凭感觉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在自行车道就直接怼过去,对方全责,顺便把前轮和前叉换了。

我那次是长下坡,一个坡差不多1公里,才能到得了那么快,到了出租车跟前估计还剩12km/h的速度左右,不得已抓死刹车,也前空翻了,还好也是摔得不重。
要是刹车时间再少一个一两秒我估计我的头要撞车窗了。。。。光顾着刹车心里全是卧槽,哪里还想得起全责啊,真要怼过去我得进医院。。。。
总之骑车开车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次是长下坡,一个坡差不多1公里,才能到得了那么快,到了出租车跟前估计还剩12km/h的速度左右,不得 ...

嗯,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坡真可以,上次从经十路往北源路(坐标济南)走时腿就跟不上车轮的转速了。环法的车手据说能飚到100以 ...

没测过空转多少转速,总归是有影响,平衡总比不平衡强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动平衡,真是高手。就是凭感觉做的吗?

土办法,不太精确,比不管强点

网友E:
这?动平衡难道不是调节辐条吗?
车子上下跳是轴不在轮圈正中心,调整辐条让它回中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动平衡难道不是调节辐条吗?
车子上下跳是轴不在轮圈正中心,调整辐条让它回中心啊。

你没看清楚,不是骑的时候跳动,是提着车空转跳动,轴心没问题,重量分配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应该先调圈吧?

网友:
自行车也要这样操作,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在自行车道就直接怼过去,对方全责,顺便把前轮和前叉换了。

搞不好人也得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在自行车道就直接怼过去,对方全责,顺便把前轮和前叉换了。

车好说,就怕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