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Wii右手直柄拆解维修

楼主(2020-02-10):
WII游戏机手柄,链接到主机出现混乱,不能识别,拆解维修一下。

没发现异常,装好开机,又正常了。

网友A:
这遥控器怎么没有红外发射管(红外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器怎么没有红外发射管(红外LED)

这个是体感加蓝牙的,头部有led阵列的,可以当瞄准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体感加蓝牙的,头部有led阵列的,可以当瞄准器用

LED阵列在电视机那边,手柄端是摄像头

网友:
感觉是山上的。

网友(2020-06-30):
LED阵列在电视机那边,手柄端是摄像头

网友:
一个10年的wii玩家表示看外壳一眼假
电路板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器怎么没有红外发射管(红外LED)

wii手柄是红外接收。要用发光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