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AID Docker加速-修改unraid docker镜像源(含国内)及解决重启失效办法

楼主(2020-02-10):
unRAID Server Docker加速-修改unraid docker镜像源(含国内)
以及unRAID server重启后 Docker 镜像源失效的解决办法(源创)

如果大家安装好unraid之后,即使通过F Q 安装了apps 插件,但里面app有时会安装出错 提示network failure
主要是因为docker镜像在国外,一是速度,另外可能有屏蔽,无法打开,这时就要更改unraid docker 的镜像源到国内的镜像源来加速

更换unraid  docker 镜像源的详细操作方法

1.进入terminal终端命令行方式。ssh进或者通过web界面进都行

   在右上角 >_  这个图标按一下 进入terminal 终端命令行方式 (也可通过 putty 输入 192.168.0.184 你的unraid IP地址进入)

2.打开terminal  粘贴以下代码,回车

mkdir -p /etc/docker
tee /etc/docker/daemon.json <<-'EOF'
{
  "registry-mirrors": ["https://registry.docker-cn.com"]
}
EOF

   1)第一行代码是创建一个 /etc/docker 目录
   2)添加一个 daemon.json 的文件并填写以下参数内容

3. 在SETTINGS(设置)=>Docker,先关闭docker,然后再启用docker
    即先将docker 设置为 no, apply ,再设置 为yes, apply

    即重启一个docker, 让第2步的设置生效

     速度也不太稳定,但比原来要快一点

4. 网络环境不一样,镜像的速度也不一样,列举一些国内常用的镜像地址

替换上面的 https://registry.docker-cn.com  官方默认值 即可

以下为其它常用镜像地址(含国内镜像源)

docker官网中国区镜像
https://registry.docker-cn.com

网易163 docker镜像  (速度较快)
http://hub-mirror.c.163.com

USTC镜像加速
https://docker.mirrors.ustc.edu.cn

daocloud镜像 需注册
http://{your_id}.m.daocloud.io

alicloud 注册后有自己的加速地址
https://{your_id}.mirror.aliyuncs.com

5. 这个方法如果unraid 重启会重置 ,需要加到启动脚本中

      脚本内容比较长,可以参考另一篇文章来处理
      unRaid Server解决 手工设置Docker镜像源 /etc/docker/daemon.json 后重启后丢失失效的问题

以下是tmtony尝试更换不同的 镜像源

login as: root
Last login: Wed Feb  5 21:21:45 2020
Linux 4.19.94-Unraid.
root@Tower:~# ls
root@Tower:~# cd /etc/docker
root@Tower:/etc/docker# ls
daemon.json  key.json
root@Tower:/etc/docker# vi daemon.json
skipping 1 old session file
reading daemon.json
tmtony
root@Tower:/etc/docker# vi daemon.json
skipping 1 old session file
reading daemon.json

wrote daemon.json, 7 lines, 69 chars
root@Tower:/etc/docker# cat daemon.json

{

  "registry-mirrors": ["https://docker.mirrors.ustc.edu.cn"]

}
(tmtony)
root@Tower:/etc/docker# ls
daemon.json  key.json
root@Tower:/etc/docker# rm daemon.json
root@Tower:/etc/docker# tee /etc/docker/daemon.json <<-'EOF'
>
> {
>
>   "registry-mirrors": ["http://hub-mirror.c.163.com"]
>
> }
>
> EOF
{

  "registry-mirrors": ["http://hub-mirror.c.163.com"]

}

root@Tower:/etc/docker# ls
daemon.json  key.json
root@Tower:/etc/docker# cat daemon.json

{

  "registry-mirrors": ["http://hub-mirror.c.163.com"]

}

参考文章:
https://post.smzdm.com/p/146078/
https://post.smzdm.com/p/aoow5m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