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废机顶盒电路板发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02-10):
电路板找到供电 地 信号输出接了LED
拿DVD的遥控器 按下遥控器后LED闪烁 遥控器不管按哪个按键都一样
换成电视遥控器做一样的实验 只有遥控器电源键 可以让LED闪烁 别的按键不行

换成电风扇遥控器 机顶盒遥控器 老一点电视遥控器 安卓盒子遥控器 也是不管按哪个键都会LED都会闪烁

我觉得奇怪的就是那个较新的电视遥控器除了电源键以外的按键都不会使LED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明觉厉,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网友B:
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喂马不先拿遥控器都冲着手机闪一遍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就是发现电视遥控器只有电源按键发射红外线 其他按键不会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电视遥控器是什么样的?像有的安卓盒子遥控器只有电源键是红外发射 ,开机后连接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遥控器是什么样的?像有的安卓盒子遥控器只有电源键是红外发射 ,开机后连接蓝牙 ...

就是普通的电视遥控器 以前捡到的 一共有四个电视遥控器 三个都是不管按什么按键 都发射红外线
但是有一个新款的电视遥控器只有按电源键才发射红外线 其他按键不会
这种其他按键不会发射红外线的要怎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喂马不先拿遥控器都冲着手机闪一遍看看呢, ...

反正那个遥控器就很奇怪对这手机也是只有电源键有反应 其他按键不会发射红外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正那个遥控器就很奇怪对这手机也是只有电源键有反应 其他按键不会发射红外线 ...

新的电视机遥控器可能是2.4G无线 的,开机键用红外打开电视机,电视机开机后就可以用2.4G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电视机遥控器可能是2.4G无线 的,开机键用红外打开电视机,电视机开机后就可以用2.4G控制了 ...

那要怎么接收2.4G信号 我只是想利用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接收2.4G信号 我只是想利用遥控器

射频信号,有些是用蓝牙模块的,有些是不兼容蓝牙的
这个没法用了,你没有对应的接收模块不行,而且一般接收模块是spi或者i2c通信的,不会单片机玩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信号,有些是用蓝牙模块的,有些是不兼容蓝牙的
这个没法用了,你没有对应的接收模块不行,而且一般 ...

51单片机我会
以前一般用红外 2.4G没玩过 要怎么接收 蓝牙搜索不到 你有接收这个信号的51单片机程序吗
我以前一般不用单片机是用串口的红外接收 接电脑用控制软件
有没有能接电脑的USB或串口的2.4G接收模块

网友E:
可能你那个电源键只是用来遥控电视机开机的,其它的才是机顶盒遥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我会
以前一般用红外 2.4G没玩过 要怎么接收 蓝牙搜索不到 你有接收这个信号的51单片机程序吗
我 ...

建议不要研究这个,不是51这么简单的,电脑可以用sdr设备加专用软件接收,但是好像没什么意义,sdr最渣的都得上百
传输的模式类似这种模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412672338
但是不同的芯片无法配对,都有自己的编码方式,乱七八糟的,其实就是相当于把红外信号转到2.4ghz频段上传输了,但是每个厂商有自己的编码方式,即使同一个厂商的也要配对才能使用,不然如果邻居和你买的一样的电视的话就尴尬了
还不如去买两个上面这种模块折腾呢

2.4ghz是射频信号,就是wifi和蓝牙的频段,为什么你搜wifi搜不到蓝牙,搜蓝牙搜不到wifi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编码方式不同,是不兼容的,这个虽然是通过2.4ghz频段传输,但是它需要专门的接收模块,模块由单片机驱动才能接收信号,这种接收模块一般很难买到的,因为用量不大,都是定做的,收发芯片里面都有程序固化进去的,可能你买到对应的接收芯片也无法配对,与之对应的电视机里虽然有这个模块,但是你一般也无法找到驱动它的程序,无法驱动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拿逻辑分析仪连上去肉眼分析,最后搞下来还不如直接换一套模块来的方便
某宝上卖的这种模块其实也就是遥控器用的这种芯片,但是里面固化的是适合爱好者diy用的程序,可以自己设置开关量,串口透传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研究这个,不是51这么简单的,电脑可以用sdr设备加专用软件接收,但是好像没什么意义,sdr最渣的 ...

我一般使用一个红外接收头接电脑再用电脑解码 设置按键映射 现有的解码软件已经可以解码大多数红外遥控器
有没有2.4G接收器接电脑的 然后还是用解码软件 设置按键映射去控制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那个电源键只是用来遥控电视机开机的,其它的才是机顶盒遥控……

那是电视机本身的遥控器 只有电源键发射红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使用一个红外接收头接电脑再用电脑解码 设置按键映射 现有的解码软件已经可以解码大多数红外遥控器
...

sdr
或者自己搜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2.4g频段干扰太大,配对很困难的,一般都是出厂配对好的
如果有专用工具估计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r
或者自己搜
我也不知道了

我问一个问题 玩具车的遥控器 电脑能不能接收
因为我捡到一些 遥控玩具车 遥控玩具飞机的遥控器 测试了不会发出红外线以后就没玩了
要是电脑可以接收 当游戏手柄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个问题 玩具车的遥控器 电脑能不能接收
因为我捡到一些 遥控玩具车 遥控玩具飞机的遥控器 测试了不 ...

那个。。。是调幅的,一般20-30mhz
不要想了
你玩不了这个
老老实实改电路吧
或者把原装的接收板接单片机,也可以
最好要带usb功能的单片机,stm32,mega32u4之类的,然后自己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调幅的,一般20-30mhz
不要想了
你玩不了这个

我哪有接收板 我捡来只有遥控器 最好能有一个USB接口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调幅的,一般20-30mhz
不要想了
你玩不了这个

求推荐 接收遥控车 遥控飞机 接收器 能接电脑的 我要用这种遥控玩具遥控器 当游戏手柄 或赛车游戏方向盘  有的这种遥控器是带模拟摇杆的 该怎样解码 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