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电路板报废的希捷1000G硬盘

楼主(2020-02-10):
电路板报废的希捷1000G硬盘

网友:
看来质量不太问题,还好我升级旧电脑的时候,顺便把希捷都换成其它的,电源换成500瓦,独显风扇卡死先降级成集显凑合。

网友:
既然电路板坏了,换个电路板即可。看标题还以为壳子也拆了,那就报废了

网友:
换板子要考虑固件问题

网友A:
老古董希捷了,厚实。我那个之前做监控用了4年死掉了,现在垫木桌子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希捷了,厚实。我那个之前做监控用了4年死掉了,现在垫木桌子很结实 ...

我的老款希捷80G硬盘04年的TCL主机自带。11年换代下岗,什么事没有,反倒是11年配的500G希捷没到2年出现啦坏道,经销商给换啦一款西数1000G返修品,糊涂接受。

网友:
固件门问题的硬盘

网友:
去淘宝找块一样的好的电路板 把主控旁边的flash芯片对调一下说不定能活

网友:
希捷酷渔11代基本都是固件门的硬盘.11代的不碰为妙

网友:
不是说11代的可以刷固件解决问题的吗?还是大家觉得硬盘没有多少钱就算了?

楼主:
都不是,只是电路板磕断了好多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