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雷击过的水星MW-325R V4.0版本,WAN口不可用,切断也一样

楼主(2020-02-10):
雷击过的水星MW-325R V4.0版本,WAN口不可用,切断也一样
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A:
只有WAN坏,还是有使用价值的。WDS或者关闭DHCP当AP

网友:
VLAN划一个LAN口出去当WAN即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WAN坏,还是有使用价值的。WDS或者关闭DHCP当AP

未必如此简单,不修好或切断有问题的端口,可能引起网络风暴。

网友:
雷击是否把网变弄坏了

网友:
那就用其它功能好了··!!!

网友:
这配置没什么路了!刷op可以屏蔽后从lan划出一个wan你这机器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WAN坏,还是有使用价值的。WDS或者关闭DHCP当AP

别这样想,我买过一个被别人当AP,开始是坏WAN.,后续烦恼无比,过一段时间坏一个LAN,去给他换个口,过一段时间又坏一个LAN,到最后没有一个口能用,拿我自己的去给他换上,这个拿回来砸了

网友B:
这是典型的cpu坏了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口常亮的  基本试没什么用的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cpu坏了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口常亮的  基本试没什么用的

我这个wdr5600芯片不热,网变不坏,灯也不会常亮,但是就是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