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TL-WR881N V2.0版本路由,接收发射都有功放

楼主(2020-02-10):
TL-WR881N V2.0版本路由,接收发射都有功放
稳定使用中

楼主:
还有图字数补丁

网友:
楼主路由多哦,一发帖就是好几个

网友A:
qca的nat能力不行,p2p下载会限制线程数量,最高速度只到2m/s。欢迎测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qca的nat能力不行,p2p下载会限制线程数量,最高速度只到2m/s。欢迎测试对比。 ...

但qca的无线性能不是盖的啊!测试对比没的能比

网友:
和 早期的 886N 同一设计.
---
后期的886偷工减料,没了PA+LNA.

-----------
说QCA 性能不行,请找出别家同定位综合性能比它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ca的nat能力不行,p2p下载会限制线程数量,最高速度只到2m/s。欢迎测试对比。 ...

你那个性能肯定不对。ar9331 时代软nat跑50M都没压力,c301跑百兆也没问题。更别说后期的千兆s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