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随身WIFI

楼主(2020-02-10):
废品站逛逛,发现了一个TCL手机,电池鼓成球,就扔了。手机拿回来了。外面的橡胶套太脏也扔了。
到家第一件事情:清洁,主要是屏幕,因为有橡胶套,所以侧面和背面还算很干净。
数控电源伺候,发现手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配置很低,除了打电话发短息也没别的用了。但是,这个手机支持电信4G!所以就萌生了把它改成随身WiFi的想法,毕竟买一个有点贵,虽然我已经有一个华为随行WiFi2 Pro了。
家里有四节18650的电池组,10400mah,于是就直接接在后面了。焊线到电位上即可。但是呢,安全第一,所以我没有使用电阻来连接温度引脚和负极,而是使用一个NTC电阻,这样就和原装电池一样,手机可以获取到电池的温度,以确保充放电使用安全。
经过开机验证,可以发射WIFI信号。改造成功。
----------------------------------------------------------------------------------------
经过几天使用,发现几个问题:
1.手机并不支持这么大的电池,电量很快就显示为1%,但是实际上电池还有很多电量(从电压就看得出)。
2.用手机自带充电口充电,发现很快就提示满了,但是实际上还差很多(电压。。)。
3.充电口充电很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充满。

所以在手机后面加了个充放电控制板,就直接可以外置充电了。

--------------------------------------------------------------------------------------------
后来,根据需要,我在手机上装了一些软件,方便查看电量,监控流量,开关热点

--------------------------------------------------------------------
一直用到现在,主要是能监控流量,以及收的到一些运营商的提醒短信,也挺方便的。接打电话正常但是来电我基本无视了。

网友A:
大概是要配合原电池保护板才能显示正确电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要配合原电池保护板才能显示正确电量吧

有可能。不过我觉得也可能是电池容量太大,手机不支持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不过我觉得也可能是电池容量太大,手机不支持这么大的电池。

我试过给谷歌手机并联一块大聚合物电池,是在保护板后面直接并到电芯的,电量显示正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给谷歌手机并联一块大聚合物电池,是在保护板后面直接并到电芯的,电量显示正确哦 ...

有的手机是根据电压判断剩余电量的。这种其实基本上就不会错。换再大的都支持,但是有的是用电流积分来计算电量。这种就麻烦了。。。。。我觉得TCL的可能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手机是根据电压判断剩余电量的。这种其实基本上就不会错。换再大的都支持,但是有的是用电流积分来计 ...

当年多普达的机,都是由电池保护板上的单片机统计电量,忒特么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多普达的机,都是由电池保护板上的单片机统计电量,忒特么变态

不用当年,现在的苹果保护板就带库仑计,实时跟手机报告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多普达的机,都是由电池保护板上的单片机统计电量,忒特么变态

好吧那估计只能这么将就用了。保护板肯定找不回来了。。。。。

网友:
万恶的库仑计,充多小算多小,美其名知道电池实时损耗!

网友:
真能鼓捣不浪费精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