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宅家发存货-6# 心爱的FLUKE 179C万用表拆开看看

楼主(2020-02-10):
闲鱼淘的新表,包装扔学校了,用了半年,一直很爱惜。闷在家里实在闲得慌,把它拆开看看
上图

正反面

这里有个神秘按钮,按下可以进入校准模式,自己没有设备的话千万不要乱按,找fluke校准要收钱,好像还不便宜,万恶的资本主义

背后的标志,这块表应该是国行

拆掉下面两颗螺丝即可拿下电池盖

劲量9V叠层电池

开盖了,模式旋钮是装在PCB上的

两个bussman保险丝,都是很贵的货

看看按钮,是常见的导电橡胶+金属触点式

沉金PCB,这金看起来挺厚

拿下这颗保险丝,底下有一个螺丝固定主板

拆掉那颗螺丝即可拿出主板,后盖有屏蔽罩

后盖上的蜂鸣器

主板顶上的calibration point按钮,赶紧拿掉,边上的空焊盘可能是相似型号实现对应的功能用的

看看主板背面整体什么样

拆下和屏幕一体的保护盖板

看看正面都有啥

板子工艺不错,芯片都是凌特、ADI、TI的,看着挺贵的样子

最右边两颗黄白的是背光LED,芯片型号用途及datasheet:
Texas Imstruments德州仪器MSP430F448低功16位耗单片机,只查到相似型号MSP430F449的数据手册
Fluke向Linear Technology凌力尔特定制的LT1723,LT1723为200M高速低纹波双运放,8脚封装,这块这么多脚应该是集成了ADC,LT1723数据手册
Analog Devices亚德诺半导体AD737J真RMS到直流转换器,三位半精度,数据手册
Onsemi安森美MC14069UG六位反相器数据手册
Linear Technology凌力尔特LTC2435-1无延迟20位ΔΣ模数转换器
数据手册

看看板子正面,左边黑色直插电阻为400mA档电流采样,右边黑色塑料罩子下面是精密排阻

拿下罩子看看

这排阻应该是电压档采样用的分压电阻

序列号?还是指阻值1780017Ω?

原样装回,开机正常

背光效果

网友A:
用料比普通万用表好不少,要是能用风扇的多档开关元器件更好,故障后更换方便,不用找弹簧片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比普通万用表好不少,要是能用风扇的多档开关元器件更好,故障后更换方便,不用找弹簧片顺序。 ...

问题不大,模式转盘有个小指针,PCB保护盖上有指示OFF的位置
风扇那种换挡开关体积有点大,表里估计塞不下吧

网友B:
对比之下,我还是喜欢用优利德。。毕竟维修不用钱。

网友:
用9伏电池不好,

网友:
不是牛屎 好评

网友:
楼主写的LTC721正确型号应该是LTC2435-1(20位∆∑模数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之下,我还是喜欢用优利德。。毕竟维修不用钱。

各有各的好,福禄克用起来真的爽,而且中高端型号基本用不坏

楼主:
用5号电池容易漏液,用开关电源升压的电池盒纹波大可能对表不好,9V干电池能用很久,没电了勤快点换就好

楼主:
哈哈哈,不是牛屎是我看中它的原因之一

网友:
自动挡看起来电路整洁多了。

网友C:
咦,我的179背光是绿色的

网友:
这个可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我的179背光是绿色的

美国原装货。179C国内组装的,白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咦,我的179背光是绿色的

觉得白光好看点就买了179C:lol:

楼主:
5折捡的小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白光好看点就买了179C

我的也是179C

网友(2021-02-18):
fluke就这几个芯片,安捷伦的密密麻麻吓死

网友:
我的也是179C,绿色背光的,而且高压测量是排阻的

网友:
我也有同款的万用表,就是这个表电池接口感觉有点差意思,这么贵的万用表,电池接口居然用电池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