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没有光耦的电源算不算好电源?拆解欧普护眼台灯MT-HY03T-208

楼主(2020-02-10):
       年前入手一个护眼台灯,欧普照明(OPPLE)国AA级减蓝光护眼台灯,触控调光,型号MT-HY03T-208,先展示下外观以及相关参数

       很喜欢这个造型,设计比较大方美观,无论是开灯还是关灯,亮度都是慢慢调整的,不会很晃眼,圆形的发光盘,光照很均匀,当然厂家也重点宣传了光照均匀这个特点,看下图

       拆机的目的是要把待机灯改一下,原来的是蓝光,台灯点亮待机灯自动关闭,台灯关闭电源灯亮起,所以晚上关灯后待机灯看起来很亮,很阴森,准备把电源指示灯改成白色,再调低亮度。拆机过程就不啰嗦了,很简单,脚垫一拿,所有螺丝拆下,就可以轻松打开。

        看一下内部电路,由两块小板,一块负责控制,一块负责供电,板子上面有PWM的字样,说明是PWM调节,作为一个无可视频闪的护眼灯,开关频率应该很高,供电板的电感还是挺多的,一共有9个。板子左上角有个78L05,负责给控制板供5V电。改造的地方是把LED4换成白色,再串联一个电阻,很简单。

       电源,先看看参数12V-1.25A,重点是上面写了恒压12V,所以我想应该会有光耦吧。

        开关电源有个通病就是有吱吱的叫声,而且声音还会随着负载变化,晚上睡觉放在枕头边听得很清楚,拆开,看一下能不能解决,这种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想无损拆开太难了,下次试试网友说的冰箱冷冻大法。

        电路结构出乎意料的简单,没有光耦,那怎么能做到恒压12V?看一下高压部分那个黑色的八脚芯片,型号是OB2560TAP,查询相关资料,这个芯片是低功耗高性能控制器脱机PSR(原边反馈,不懂可以百度百科“PSR”),应用于AC/DC充电器和适配器的应用。在初级侧感测和监管。因此光耦和TL431可以被消除。

        道理是明白了,不得不感叹现在人真是越来越聪明。噪音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声音的来源是来自变压器,之前有网友的办法是把电源打一个小孔,灌入502。我总感觉502不是很好。找到一支硅胶,给它糊上,效果好不好就先这样了。-----本贴完。

网友A:
没有光耦,就没法反馈次级电压,只能通过初级来调整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光耦,就没法反馈次级电压,只能通过初级来调整输出,

百度看了下OB2560资料,初级有小电感,楼主可以仔细看下电源高压侧,有个绿色像电阻元器件,可能是色环电感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看了下OB2560资料,初级有小电感,楼主可以仔细看下电源高压侧,有个绿色像电阻元器件,可能是色环电 ...

对,那个是色环电感:红红红银

网友:
佩服佩服啊

网友C:
我估计这玩意市价要上百

网友D:
板子真不错,这么多电感,U2是PT4115芯片吗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光耦的电源,几乎采用原边反馈,稳压(恒流)效果差。。。。。

网友:
作为一个好电源,光耦不是必须的,合理的设计才是关键。这种原边反馈的做好了也不错。

网友E:
降成本。好坏不知道。
胶多了点,我认为影响散热。从下向上堆胶适量

网友F:
真不明白现在的厂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兰色发光管作指示灯

网友G:
台灯很不错,拍摄的也清晰,床单床头柜干净,不错,看你的名字有亲切感 以前小时候就喜欢听别人听不懂的双节棍,哈哈。 朋友多大年龄了??

网友H:
用吧用吧 慢慢你的眼睛就废了 眼镜度数越来越大 还所谓的 少蓝光灯 我去他大爷的 LED灯是绝对不适合书写台灯使用的 最好的还是白炽灯 优质荧光灯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这玩意市价要上百

188到手的,紫薯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真不错,这么多电感,U2是PT4115芯片吗

我也看不清楚,下次拆的时候重点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成本。好坏不知道。
胶多了点,我认为影响散热。从下向上堆胶适量

就这样堆声音还是有,放弃治疗,纯粹当拆机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明白现在的厂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兰色发光管作指示灯

是啊,刺眼,能量大,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吧用吧 慢慢你的眼睛就废了 眼镜度数越来越大 还所谓的 少蓝光灯 我去他大爷的 LED灯是绝对不适合书写台 ...

现在这个趋势,杜绝LED是不可能的,甚至手机都由LCD变成了OLED,由原来的泛光变成了点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灯很不错,拍摄的也清晰,床单床头柜干净,不错,看你的名字有亲切感 以前小时候就喜欢听别人听不懂的双 ...

快奔三啦,比较喜欢阿伦,网名几年都没改了

网友:
欧普的东西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