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卓辉 36W LED面板灯;1200mm ×260mm,长时间点亮,电源450V电容爆的多~

楼主(2020-02-10):
厂房用平板灯,24小时长亮,电源电容爆的多,电源是闷烧具体温度不详,以后有好的灯时再测试。

网友:
厉害,保险都能自己修

网友A:
楼主不会先上班了吧?
很好的灯驱动!

在壳上打孔散热

网友:
散热才是解决办法,焖烧下次还是坏

网友B:
谢谢分享。。。。驱动不错,铝基板太小了,造成中暑身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先上班了吧?
很好的灯驱动!

开始复工了,非核心城市安全些。
驱动还可以,感觉电容一般。
散热不能打孔,灰尘大不行的。几百的个灯,三年了24小时用还有60-70在服役。大都驱动坏,灯板漏水淹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驱动不错,铝基板太小了,造成中暑身亡。。。。。。

几百个灯,坏的少,都是驱动坏,30-40%的量吧,看着电容感觉也不咋地,有机会再看驱动闷烧温度有多少。

网友:
人才~保险都能接~
不改造散热···不久的将来还得烧~
也是···烧了才有活干是···

网友:
这种带功率因数校正的用400的电容行吗

网友:
居然还去修电阻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
我觉得电阻最好更换新的,尽量采用降低一半功率,实在不行加风扇给电源散热,如果是150毫安灯珠,可以从三串灯珠取电给风扇转动。

网友:
这种保险居然可以接得了

网友:
感觉绕得密了点

网友:
24x365x3,工作这么长时间也是很厉害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复工了,非核心城市安全些。
驱动还可以,感觉电容一般。
散热不能打孔,灰尘大不行的。几百的个灯, ...

居然复工了,我们这里名义上可以申请,等准备好物资复工验收时,那帮孙子直接把口罩征用了,老板哭晕在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复工了,我们这里名义上可以申请,等准备好物资复工验收时,那帮孙子直接把口罩征用了,老板哭晕在厕 ...

哈哈哈。。。
非常时期,没办法。。。
当地也是准备充分,相比要安全的多吧。

网友:
这下有得玩了

网友:
假保险,自己坐。

网友:
换高温电解电容,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