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DT9205数字万用表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0-02-10):
之前坏了一直放着,咋坏的忘记了,遇到的问题是不显示,然后浏览了老站大神的帖子,然后根据他的办法,直接给7106通电可以开机
大神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8519
然后我自己的不知道怎么办了,附上图,各位大神给我看看怎么查,电源部分查那些原件,谢谢!!!
蜂鸣器也是拆电磁炉的,现在快递发不了,没原件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A:
像你这样别人很难判断故障点,首先你要试试是否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别人很难判断故障点,首先你要试试是否开关接触不良。

开关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事转一转,再就是看一看,贴片的玻璃管有没有骨折啥的

网友B:
保险直接焊接,这也是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别人很难判断故障点,首先你要试试是否开关接触不良。

开关没问题啊

网友:
把这两个短接看看。不行就断开再短接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直接焊接,这也是没谁了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我觉得是开关坏了,建议测试一下

网友:
先找关键点电压。。比如芯片供电脚,顺着往后查。。。。或者电源部分。。找个图纸看看。跑一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我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93999

老哥,你为啥不早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我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93999

能不能加个QQ,我号16550652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我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93999

搞不了。跟你那个不一样

网友D:
二极管是不是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不是怀孕了?

那个二极管

网友(2020-07-16):
这种太复杂了,还是买新数字万用表实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