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本子做个ICU手术,换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2-10):
春节返回来,特么的电脑不开机了。
插上电源适配器,啪的一声。。。。。。虽然很小的声音,但是在黑暗中,我还用脚指头听到了。。。。。。。

然后怎么折腾都不亮了。拆开也没用耳朵闻到烧焦的味道。

更换的固态。开机速度快很多。

指示灯都是零。。。。。。心电监护仪,一条直线。

经过一百多号人的讨论,问题可能是这个玩意挂了。而且,这个适配器,一看就是山上来的。

然后就捡了一个HP的回来。

参数差不多。

可特么的是个小头的。。。。。。

这是大头的。

于是又召开会议,一百多号人的会议。大部分说还是买转换头。小部分说阉割接上去。

有一个人说,算了不要修了,买新的。。。。。。我摸了一下荷包,特么的,我还倒欠银行七八百万。。。。。。。

这几天外面气氛不大好。闷死了,烦心。。。。。。

借我的剪刀,我特么的都要消毒。

消毒。。。。。。。。

楼主:
继续折腾中。因为没有表。又闲了几天。

表来了。这是个台灯的电压。

锤开电源。

外壳。

很山味的外壳。

内脏很山味

呐呢?两根线?

还真是两根线的。。。。。。

背面。。。。。。

估计是这里啪了。。。。。

召开会议,全票通过,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楼主:
继续折腾中。。。。。。

西医是讲究证据的,这个山货电源,确定没有输出了。。。。。。

扒拉开HP的电源。

嗯嗯,这货的确是个好的。就有改装的价值

黑色负极,白色正极,蓝色信号线。

咔咔剪断。

尼玛的。。。。。。这个做工,真特色。

细的跟头发丝一样。

用蜂鸣档确定,那根是正负极。

接上有输出

焊接中。这技术扛扛地,超越欧美三十年。

啥也不说了,干就是了。直接焊上。

再次确认

好了,缝合中。一助拉钩,二组,缝合。三助,擦汗。

嗯嗯,红狮子手艺一样。

充电中。

开机亮灯,很遗憾,黑屏。。。。。。

我太难了,排除显示问题。

排除硬盘中。

硬盘没问题。

最后发现是内存的问题。不兼容内存。

取下两G内存。

这个。

酒精大法。

很遗憾,插两根酒精大法也是不开机。不得已,这个1G的放弃了。

就这样吧。美观不美观,能用就是好的。

继续使用中。充电。

W7系统2G发帖够用了。

不说了,愿圣母玛利亚保佑我,这个本子让我用一年。
出去抽烟去。。。。。。。

网友A:
二代内存的机器,修好也干不了大事,能放个在线视频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代内存的机器,修好也干不了大事,能放个在线视频都不错了

在线卡的1B

网友B:
我猜是楼主微信群一百多人在线吧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楼主微信群一百多人在线吧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正解。多谢坛友们的指导。

网友C:
太旧了就缩肛,有这么一说

网友D:
谢谢分享。。。。。ICU重症病人也能够活,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中。因为没有表。又闲了几天。

表来了。这是个台灯的电压。

这本子上个论坛够用了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电脑久了,那就换个吧~
反正现在电脑爷便宜~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旧了就缩肛,有这么一说

只能用来上上网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ICU重症病人也能够活,厉害。。。。。。

还好到处可以捡到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本子上个论坛够用了

希望能够用个一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电脑久了,那就换个吧~
反正现在电脑爷便宜~o((⊙﹏⊙))o. ...

明年再说,今年注定是困难的一年。

网友:
你两个RAM频率不同插一起能开机就不错了,原则上系统会运行在最低频率上,兼容不行的干脆就不能开机

网友:
这么说1g内存坏了?

网友G:
老哥,你也是专业的拆机党,线接的怎么这么差呢,还不如我这个二把刀的呢,工具没带身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你也是专业的拆机党,线接的怎么这么差呢,还不如我这个二把刀的呢,工具没带身边吗 ...

烙铁功率不足,线比较粗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用热缩管来整,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