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小拆正版费雪小海马玩具换电池-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2020-02-10):
之前买的小孩玩具,挺贵的,山寨款只要十几块,正版得一张大票子。
正好没电池了,音量都变小了,拆开换电池看看贵在哪里。

就是这货,长得还行

不知道压缩图片还看得清么

按压海马肚子会亮灯同时响起音乐,就这么简单的玩具

肚子是软塑料,半透光

背面是魔术贴粘合

正版标识,有序列号,狗东旗舰店自营

拉开魔术贴可以看到电子部件

抽出来,有电池仓

透明部分对齐海马肚子,里面会发光

拧开电池仓螺丝,做工不错,预埋金属螺母

盖子有密封条防止电池漏液,螺丝有卡扣防丢失,细节可以

出厂原配GP电池,容量寿命可以的

电压果然很低了,空载测试

另一只高一点,竟然还不均衡

上机空载

带载掉电压,此时音乐已经变调了,自行脑补

无音乐间隙电流很低

正常音量15ma左右,随音乐节奏波动

大音量模式电流翻倍

音乐时长和音量大小设置在背面的两个开关

机器本体还有两颗螺丝固定,上面有印字,模具上的,非印刷

一颗大牛屎芯片,少量阻容元件,透明盖子对应一个薄膜开关,触发音乐用,

拧掉所有螺丝还是拆不开,一圈卡扣密封,里面有密封圈估计,算了,不拆了,反正透过罩子也能看到电路板了

非常暖黄的两颗LED发光

家里没有电池了,从别的玩具里拆一对

两节南孚,希望不要漏液

这个玩具是别的商品的赠品,果然很垃圾,螺丝是自攻的,掉塑料渣渣,拆装一次就滑丝了,看来是一次性的玩具

螺丝钉上都是塑料渣渣

开壳,很简陋的板子,单面树脂板

有个红外接收头

一颗黑牛屎,一颗flash芯片,存储音乐

三颗发光二极管,好吧,便宜无好货,何况赠品乎

网友A:
贵有贵的道理,但不至于贵到100元

网友B:
盖子有密封条防止电池漏液,

那密封条是一般防水用,对电池漏液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有密封条防止电池漏液,

那密封条是一般防水用,对电池漏液根本不起作用。 ...

谢谢指点,原来如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有贵的道理,但不至于贵到100元

物料成本三十块,版权费三十块,剩下的利润,哈哈,偶尔打折

网友C:
谢谢分享。。。。。小朋友的玩具越来越高级了。。。。想当年,我们只能玩泥巴和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小朋友的玩具越来越高级了。。。。想当年,我们只能玩泥巴和砂子。。。。 ...

谢谢温总捧场,还有玻璃弹珠和瓷片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盖子有密封条防止电池漏液,

那密封条是一般防水用,对电池漏液根本不起作用。 ...

个人认为
1、防止电池漏液流出污染玩具,小孩喜欢到处咬,电池漏液污染玩具后,小孩咬到就不好了。
2、防止小孩尿床,或者口水流进电池盒,产生短路、腐蚀电池产生有害析出物质。

这个泡棉不同于橡胶,密封效果差、但是好加工便宜。。。

网友E:
对于玩具来说做工已经不错了~

网友F:
家里有个老款 用三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
1、防止电池漏液流出污染玩具,小孩喜欢到处咬,电池漏液污染玩具后,小孩咬到就不好了。
2、防 ...

谢谢分享,看来还得换硅胶密封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玩具来说做工已经不错了~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瞎拆拆,结果卡扣太牢没拆开

网友G:
先用可调电源从2伏慢慢升到4点3伏,查看电流状态正常后,改成14500锂电池和弹簧等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可调电源从2伏慢慢升到4点3伏,查看电流状态正常后,改成14500锂电池和弹簧等导体。 ...

谢谢建议,哈哈,手里没有多余的14500电池了,下次囤一点

网友:
洋人要求高,不敢糊弄

网友:
实物10块,牌子90!

网友:
朋友,江浙一带很多特价处理这类知名的品牌的地方,一些商家专门打包厂家的尾货,放到江浙一带的一些大型仓库卖,很多主播上门直播或通过微信拍照出货,衣服鞋帽、母婴衣服奶瓶玩具等等,我买了一个一样的海马全新库存久了外包装灰多,花了48元,内部全新。不过这些都要碰运气,尾货卖完就没了,大商家有时成批拿货放深水宝卖,这就是很多剪标衣服的来历

网友:
绒布套要经常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里有个老款 用三节电池

嗯,同记得是3节电池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