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个从平板上拆下的液晶屏有办法驱动吗?

楼主(2020-02-10):
这个液晶屏是从一个订制平板上拆下来的,根据排线上面的RK080AWXI3005-FPC-V2搜了一下,和原道M80、M82平板的液晶屏应该是差不多的,请问下是否可以买个驱动板接上当个便携的显示屏?需要买哪种驱动板?

网友A:
感觉这就是LVD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就是LVDS接口

感觉只能淘宝上多找几家卖驱动板的问问了

网友:
带条码的那一面拍个照给万能宝上卖驱动板的商家,商家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就是LVDS接口

怎么判别显示屏的接口类型啊

网友:
可以改成个【液晶电视】。驱动板价格不贵,就算是遥控板100之内拿下。X 宝上有卖驱动板的,只要告知客服液晶屏的型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