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爱玛—博世电动车充电器去,求指导。

楼主(2020-02-10):
宅在家半个多月了(我们这小小的地级市到今天已确诊220例),实在闲的无聊。想起还有个好久以前捡的爱玛—博世电动车充电器,拆了看看。有1个螺丝是只能拧紧单向的,先打了个1.5MM的孔,用之前几块钱买的科麦斯断头螺丝取出器轻松弄出来了。

之前老站已有人拆过,博世电动车充电器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9560,作者@dwh3606
还画出了详细电路图,下面会引用,先表示感谢。

规格是60V/2.9A,方案是SH88F2051单片机+LM358,还有个芯片是NE1118B,总体感觉做工不错,现在是插电风扇会转一下,空载电压是2.2V,按@dwh3606
的电路图,量了正极对地电压69V,14.7V和5V电压也正常,求指导
这个是好的坏的?怎么修复?

网友A:
好的,象是电源线有问题

网友B:
既然电机充电器都用上博世的了,为什么电瓶不用瓦尔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电机充电器都用上博世的了,为什么电瓶不用瓦尔塔的

因为爱玛电机也是博世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电机充电器都用上博世的了,为什么电瓶不用瓦尔塔的

好像都差不多,我觉得应该用铁锂电池组或三元锂电池组。楼主的博世应该跟电动车电机都是找其他厂家做的。

网友:
我猜这个充电器必须连到电瓶才正常工作吧,空载测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爱玛电机也是博世的,哈哈

骰子可以用这车轱辘改个大电改锥,让轴输出,带个钻夹,你只需要抱住轱辘踩脚踏板开关就行了羡慕敦煌的飞天吗?你很快也能达到那效果

网友E:
接上负载看看输出电压?

网友F:
断头螺丝取出器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象是电源线有问题

直接板上量也是2.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上负载看看输出电压?

疫情都不敢出门,有啥可代替的负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头螺丝取出器是重点

那个可以忽略,但确实也有点用

网友:
没看错的话你那个台式机箱应该是DELL的吧,老机机了,G31之类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骰子可以用这车轱辘改个大电改锥,让轴输出,带个钻夹,你只需要抱住轱辘踩脚踏板开关就行了羡慕敦 ...

这不行啊,轴就是线圈和电线,让轴转的话那电线不久麻花了?

网友:
也许没坏呢?没m币了,就这点家当了。需要负载。我的充电器就是需要负载才有输出,后面有个啥原件搞忘了。

网友:
有KP1存在就得接电池检查了。

网友:
手绘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
同款充电器,你的怎么有风扇?我的是没风扇的啊,发热量一般。哦,看到了,你的是60V,48V是没有风扇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正修这个充电器,R7 010阻值貌似不对路哦,根据NE1118文档:

网友:
楼主还能登录老站吗?我这一直以来都提示密码错误,新站倒是没问题